ESP8266获取天气预报数据及多合一仪表

楼主(2017-05-14):
ESP8266获取天气预报数据及多合一仪表

应用了一个模块(ESP8266串口WIFI 遠程無線控制 WIF模塊 ESP-12E)连接以下:
1〉10轴传感器(MPU6050、HMC5883L、MS5611)
2〉DS3231模块
3〉DHT11模块
4〉2个按钮
5〉蜂鸣器
6〉1.3寸OLED(128x64)显示模块
7〉Micro 接口 CP2102模块 USB 轉TTL USB轉串口

可作为高度计(气压计)
电子指南针
时间表及温湿显示

网友:
如果楼主的内容就这么一句话,目测楼主ID不保

网友:
这线。丧心病狂啊。

网友A:
这线拿去给人拆蛋吧

网友:
没了?就这?

网友:
又见手工达人

网友:
都玩这个,我也在搞。

网友:
这飞线。丧心病狂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线拿去给人拆蛋吧

不按套路出牌,拆蛋专家表示内心是崩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按套路出牌,拆蛋专家表示内心是崩溃的,

   不过里面只有一根是红线, 电影里拆弹专家表示楼主都是忽悠人,直接红线就好了。

楼主:
提供新的图片

网友C:
楼主能公开部分代码不,想了解下

网友:
天气预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公开部分代码不,想了解下

满街上都是原代码,用百度搜一搜(ESP8266获取天气预报数据),就有很多了。

网友(2017-07-31):
拿多件东西摆出来晒命。

网友D:
楼主,想问一下

1:28 AM

那张图片上是什么字体,蛮好看的。想用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问一下

1:28 AM

同求同求,字体看起来很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求同求,字体看起来很舒服

求11:58的字体

楼主:
选用这个<U8glib.h>
#include <U8glib.h>

//显示所有年、月、日、星期、时、分、秒
void draw(void) {
  u8g.setFont(u8g_font_6x12);
  u8g.setPrintPos(0, 12);
  u8g.print("  Today is ");

  u8g.print(rtc.getDOWStr());

  u8g.setPrintPos(0, 58);

  u8g.print(" ");
  u8g.print(rtc.getMonthStr());
  u8g.print(" ");
  u8g.print(t.date, DEC);
  u8g.print(" ");
  //u8g.print(t.year, DEC);       // 不显示年
  u8g.print("  ");
  float tempC = rtc.getTemp();  // -2.5 Reads the temperature as an int, to save memory
  //tempC = (tempC * 1.8) + 32.0;
  u8g.print(tempC,1);             // 显示浮点数小数位1位
  u8g.print(char(176));
  //u8g.print("\260");            // "\260" = degrees >度 The temperature with degrees and C added
  u8g.print("C");                 //

  u8g.setFont(u8g_font_freedoomr25n);

  u8g.setPrintPos(15, 45);

if ((t.hour >=0) && (t.hour <=9)){

  u8g.setPrintPos(30, 45);
  u8g.print(t.hour);
  } else {
  u8g.print(t.hour);
  }

  u8g.print(":");

if (t.min <10) {
  u8g.print("0");
  u8g.print(t.min, DEC);
        } else {
  u8g.print(t.min, DEC);
    }

  u8g.print(" ");

  u8g.setFont(u8g_font_freedoomr10r);
  u8g.setPrintPos(105, 45);

if (t.sec <10) {
  u8g.print("0");
  u8g.print(t.sec, DEC);
        } else {
  u8g.print(t.sec, DEC);
    }
}

网友(2017-10-20):
这线连的真的是丧心病狂啊~~~~~

网友:
手艺不错,马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