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已10G了,比CPU的频率还快,是什么玩的了啊

楼主(2017-05-14):
CPU当5G就最快时USB已10G了,大神科普下,是什么玩的了啊!

网友:
看不明白

楼主:
USB3.1的位速率有10G/S了。

网友:
比cpu频率高不是很正常么?

网友:
5GHz VS 10Gbps
单位都不一样,LZ想比啥

楼主:
CPU的发展太复杂了,频率就发展没那么快了。总线相对没那么复杂频率容易上去了。

过了10年电工的电路板上会不会很容易见到10G的USB呢。

网友:
lpc43单片机的cpu才204mhz,但是usb用480mhz,没见到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5GHZ 是每秒5G个和振荡周期  10GBPS 是每秒10G个码元  骚年

网友:
对于i7处理器,因为四个核都有自己的一级缓存,因此峰值可以达到200~400GB/s。而CUDA GTX285因为有30组8标量处理器,因此期内存带宽可以达到1500GB/s,是超频后i7的4倍。

网友:
以上单位是字节/秒,换成bit/s还要乘以8

网友:
usb只考虑识别一个信号是1还是0,cpu人家可是要做加减乘除运算的,思想包袱高的去了,所以快不了。如果不考虑传输长度的实用性,还可以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它用什么CPU?

硬件系统只要能提供足够快的PHY和约1.5GB/s的内存带宽就够了,毕竟都是DMA传输。话说u3我记得资料写着是128B/132B还是多少,线速率确实是10Gbps,也就是说,物理传输速率基本可达1.24GB/s。可惜外设很难达到这个速度,而且考虑信号完整性,恐怕也只有U盘一类的设备在非常短的距离才能正常工作了(普通FR4在8Gbps以上会大幅衰减,像我手中的B350主板只是在USB座边上放了个转接芯片。这也是pcie到8g封顶的原因)。前一段不是有个u3.1的u盘么,记得最快读515MB/s左右,高于u3的490MB/s峰值带宽。4K60hz的dp也不过最高约5gbps的单线传输速率。

网友:
已经够快了,现在瓶颈应该是存储设备的写入速度

网友:
骚年  非要比的话看看处理器多少位  usb不是并口喔  而且要比你应该拿光纤来比 光纤早多少年就10G

网友:
PCIE16速度早就8Gbps了

网友B:
看懂了,USB是串行1位,CPU是并行 64位甚至更多。

网友:
USB控制器里面有DMA,数据靠它在接口和和DDR之间传输,不经过CPU。要CPU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拷肯定是不可能达到这个速度的的。

网友:
楼主想表达的意思是CPU这种最高端的CPU的半导体工艺都只能跑5GHZ的时钟,为啥USB PHY能跑 10GHZ 的时钟?

网友:
楼主想必是读文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懂了,USB是串行1位,CPU是并行 64位甚至更多。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估计lz是觉得频率不配套了,但是速度还是可以配套的

网友:
DDR带宽2Gx128~256Gbps

网友:
通信的速率的提升真是飞速啊,USB 由12M,480M,到现在最高10G.
想要上到10G,线材和接头什么的要求都超高吧。

网友C:
10Gbps,USB是串行传输,如果一个时钟周期只传1bit,那不是要10GHZ的时钟???这不是比CPU主频要快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它用什么CPU?

莫总玩玩fpga就知道了,serdes可以做1:16,1:32之类的,降低16倍速度,增加32倍带宽,同时把ddr变成单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Gbps,USB是串行传输,如果一个时钟周期只传1bit,那不是要10GHZ的时钟???这不是比CPU主频要快么? ...

我猜想一个脉冲不会只传送一位吧,就像内存的DDR技术一样,上升下降沿可以都编码的吧

网友:
上T的波分设备也有

网友:
一个是主时钟频率 一个是传送速率 楼主觉得这两个东西有可比性么

网友:
两单位都不一样,怎么比

网友:
10G线材分布电容大点就短路了吧

楼主:
楼主不懂啊,理科没学好,文科也没学好,各位大神,我找个凳子继续认真听课。

网友:
Type-C 的USB3.0 可以用于传输视频,4K/60Hz带宽为11.4Gbps,还不太够呢,要是想要传8k视频还差很多呢,所以传输速度永远不会嫌太快。
CPU是并行处理数据的,所以频率低并不代表数据处理速度慢。

网友:
目前只能适用于天河系列的吧?!

网友:
usb 3.1 Gen2的确是10Gbps的传输速率。线材是1P+2P+2C+1C(最后的1C在Type-A/B接口中可选,在type-C接口中必选)。
接口比CPU快没啥奇怪的。
另外,usb 3.1 Gen2这个接口很多x99和部分高端Z270/170主板都有,可惜的是,目前基本没见过u盘支持(都是只支持到usb 3.1 Gen1 5Gbps)

再另,TB3用Type-C一样的接口能跑到40G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