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CPU利用率多少以下才安全?

楼主(2017-05-14):
RT,我上的是ucosii系统,CPU利用率峰值达到了85%,请问这样还安全吗?

网友:
好像没有任务运行的时候会执行空闲任务的吧。

网友:
要看发热量 然后看芯片温度降额

网友A:
...............
你随便一个while就是100%占用率,而你的85%占用率你真的以为他只用
85%,剩下15%?哈哈哈哈哈哈,如果你知道ucos计算这个的方法,就会
发现15%拿去做IDEL任务中加法了(所以实际上还是一直在100%运行),
而为什么要做加法,就是因为为了计算出这个CPU占用率,有兴趣知道为什
么可以去看下我签名档的书(我也是因为这些好奇心就看完了整个源码),
本无意软广。
真正的减少占用率是用在低功耗上,你CPU一直保持在RUN运行模式电流相对
SLEEP之类的要多,就要在不用的时候进入SLEEP模式,减少耗电,可以看下
我一篇关于freertos的tickless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
你随便一个while就是100%占用率,而你的85%占用率你真的以为他只用
85%,剩下15%?哈哈哈 ...

那是因为没有在idle里执行省电相关的代码

网友B:
也不能这样说,因为除了idle任务,其他的对你来说都是必须要用到且执行的,万一达到100%就证明所有任务跑完调度周期,如果过多,就卡死了,这个时候有的任务无法执行,这就很严重了。
cpu占用率跟你的应用场景相关,比如我的任务完全固定,不需要动态执行某些task或者运行过程中新建task,那就可以尽可能高,比如80 90%,但是经常变化任务数量,动态增减任务,可能百分之四五十就是比较危险的数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能这样说,因为除了idle任务,其他的对你来说都是必须要用到且执行的,万一达到100%就证明所有任务跑完 ...

我的任务量是固定的,我也是怕CPU占用率过高,会在任务切换的时候出问题,具有经验的师兄说,超过80%就是红线了,因为是无人机代码,实时性要求很高,怕在空中出意外,所以比较担心。

网友:
看你对实时性的要求了,占cpu高的任务没有实时性要求切不会太长时间先用就没关系。当然首先要保障对实时性有要求的任务能够抢到cpu。

网友:
看程序怎么写了  某个低优先级的任务很耗时   不影响高优先级    尽管暂用率高  但是程序还是照样运行的

网友:
没关系,关键任务优先级高,可以抢占别的就可以

网友C:
我认为,这个词应该改一下,改成“任务占用率”

CPU使用率,一直是100%,CPU从不停歇,除非进入低功耗状态。

任务占用率,可以计算出来的,就是楼主所说的85%,说明CPU85%的时间在处理任务,而不是空闲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这个词应该改一下,改成“任务占用率”

CPU使用率,一直是100%,CPU从不停歇,除非进入低功耗状态 ...

嗯嗯,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