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奇怪的FPGA发热故障,各大神是否遇到过?

楼主(2017-05-14):
(无正文)

网友:
本人用X家的FPGA不多,这个板子是同事做的,对电路不怎么了解。 目前我们都不能确定原因所在。

故障环境:
                ①一个FPGA板子,XC3S1400AN,内置非易失存储, 带DDR2(1.8V),和其他3.3V各种外部器件。
                ②逻辑代码功能为全功能A,和只有LED亮的B,以下现象相同
故障现象:
                ①没加载FPGA配置数据的时候,上电,FPGA不发热;
                ②使用JTAG将配置数据下载到FPGA的内存,芯片微微发热,且未正常运行;
                ③使用JTAG将数据下载到FPGA内存和 内置FLASH中,芯片快速剧烈发热,且未正常运行;
                ④使用JTAG回读校验FLASH中的数据,校验通过;

其中,配置数据B,将所有其他引脚设置为输入,仅仅用组合逻辑,把LED设置为亮。

===================================================================

网友:
原因已找到,同事设计的一个可外部加载FLASH的功能选择 电阻多焊接了,去掉该电阻则温度正常,运行功能正常

网友:
https://www.xilinx.com/support/d ... er_guides/ug332.pdf 看这个手册,看看你是那种配置方式,注意m0~m2的配置一定要对,不然运行不了,还有其他的配置管脚

网友A:
把时钟晶振断了热不?(此时电路是静态),另外你们只做了一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时钟晶振断了热不?(此时电路是静态),另外你们只做了一块板子?

在配置B中,没有使用到时钟信号。而在没有加载任何配置数据时,外部振荡器也是在工作的………

网友B:
输出端口短路了吧

网友:
FPGA配置结果看Done Pin。Done Pin High说明配置成功,剩下的不正常查逻辑,etc。

低功耗情况是所有引脚设置Input;BitGen里设置未用引脚Float;跑最简单的逻辑。如果IO没配置高级的东西,FPGA一般不会发热。

DDR这种如果内部开了端接,发热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口短路了吧

如果输出端口短路,则同样的配置数据下载到FPGA(内存)和下载到内置FLASH不会有发热差异。另,在下载时,LED微亮

网友C:
不好意思,用A家的,一直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倒是早些年用7000系列的时候,出过发热,后来升级到QTII就一直没有问题了。你把软件升级试试,或降级试试。这种软件是算法巨型软件,没有BUG是不可能的,只是BUG的大小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用A家的,一直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倒是早些年用7000系列的时候,出过发热,后来升级到QTII就一 ...

注意啊,lz用的是an,也就是内置flash的。这类片子确实必须要下到flash里面才会运行,因为它是把配置sram给换成flash了!!!所以它里面根本不存在配置sram!就相当于actel的内置flash的片子。
好处是上电就能运行,缺点是烧写只能慢慢等,不过3a1400容量不算太大,还能忍受(估计不到20秒就能烧完吧)。
至于不能运行,恐怕是管脚配置和封装配置有毛病。fpga还是相当皮实的,我用了上百片s6,没有一片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啊,lz用的是an,也就是内置flash的。这类片子确实必须要下到flash里面才会运行,因为它是把配置sram ...

这个芯片也是基于RAM的,只不过有一个内置的FLASH保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