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建议:立创SMT贴片采用工艺边上加机械孔

楼主(2017-05-14):
        立创SMT贴片给样机制作带来了非常大的方便,但现阶段立创SMT贴片会不经客户同意自行在PCB上随机增加两个机械孔,对普通的板子这个确实没什么但对于大电流紧凑型或RF  PCB会带来致命的伤害。而且下订单的时候没有提示,也不接受投诉。基于这些原因强烈建议立创SMT贴片采用工艺边上加机械孔。

网友:
支持,有个紧凑的板子被打了两洞影响地层

网友:
有要求就自己画俩机械孔,回来再切割掉吧

网友A:
贴片,我们好像没有被要求定位孔,
连MARK点,都无所谓,
说可以用直插焊盘点。

网友:
外围四周2cm的工艺边包围,

基本上就没有了被打孔的风险了。

网友:
工艺边上加机械孔应该也挺好实现的吧

网友B:
嘉立创是会不经客户同意自行在PCB上随机增加两个机械孔。    这个嘉立创方面应该在下单时和用户说明。      没沟通也没说明,就随意打孔,这个是很不合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片,我们好像没有被要求定位孔,
连MARK点,都无所谓,
说可以用直插焊盘点。 ...

我们现在自己用的JUKI2050M,有些板子没有MARK,就随意找两个好点的直插件焊盘作为mark就可以。

网友C:
JLC不是贴片的时候需要定位孔,而是贴片完成后分板的时候会用到这两个定位孔,不然没法分板。关于这两个孔我记得JLC有说明的。lz找找吧,看在便宜的份上忍忍。

网友:
引用 网友C:
JLC不是贴片的时候需要定位孔,而是贴片完成后分板的时候会用到这两个定位孔,不然没法分板。关于这两个孔 ...

1)确实如你所说,因为大家的板先拼在一起贴片,然后分开,如果没有统一的定位孔,将很可能导致板子锣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自己加个工艺边,这样嘉立创可以把孔打在你加的工艺边上

在JLC增加V割的工艺边,算不算拼版,要额外收费?

网友:
SMT是不支持V槽的。

用邮票孔应该不会增加费用吧

楼主:
工艺边上加机械孔,拼版内采用邮票孔连接,以拼版的方式出货客户自行分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是会不经客户同意自行在PCB上随机增加两个机械孔。    这个嘉立创方面应该在下单时和用户说明。      ...

这个估计有些难,两周前投诉的,客服说会反映,以后在下单中增加说明。可两周过去没看到,于是就在坛子里发了提醒一下坛友(到发帖子的时候突然想到在工艺边上加孔或许能解决 零时变更了主题)紧凑型  大电流   射频板的朋友要注意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工艺边上加机械孔,拼版内采用邮票孔连接,以拼版的方式出货客户自行分板。 ...

SMT是很多客户的板子一起贴的,不是只有你的板子,贴好以后要分开给每个客户,如何让客户自己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SMT是很多客户的板子一起贴的,不是只有你的板子,贴好以后要分开给每个客户,如何让客户自己分? ...

不同客户间也可以用邮票孔啊,这样对力创来说还剩去了很多时间。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工艺边上加机械孔,拼版内采用邮票孔连接,以拼版的方式出货客户自行分板。 ...

加邮票孔拼板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板边不齐,而且很容损坏板子,良品率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邮票孔拼板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板边不齐,而且很容损坏板子,良品率不好控制! ...

我是这样做的:先用小刀在邮票孔上划几刀再用剪刀剪平。我能接受这种做法就是不知道其它朋友怕不怕麻烦,但对我来说加机械孔是致命的。

楼主:
PCB分板机不知道能不能解决力创的两难,另外现有的做法会存在应力过大的问题,对要求高的PCB会有影响。

网友:
同感。样板就牺牲一下性能吧。

网友G:
有没有办法不随机?正准备做样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办法不随机?正准备做样板

可以自行按标准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自行按标准加好!

收到   谢谢 指导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可以自行按标准加好!

上次问客服,说不能自己加。求方法/要求的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次问客服,说不能自己加。求方法/要求的链接。

标准几个月前做好了,一直没有更新到系统,最迟2周内更新到系统,让你选择是自行加还是让我们加内定位孔!包括加的方法及技巧都有说明 文档

网友I:
上次smt的板子,我自己按JLC的标准加了4个孔,但是JLC还是又加了2个孔,完全无视我帮他们SMT加的定位孔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上次smt的板子,我自己按JLC的标准加了4个孔,但是JLC还是又加了2个孔,完全无视我帮他们SMT加的定位孔 ...

最迟两周内实施,开放选项给你们选择,你们有不同的建议,只要是在能力范围之内的一定尽快实施,感谢楼主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