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控触摸屏下载时卡住,应该不是驱动问题

楼主(2017-05-14):
话说脑子抽,想装逼把灯光控制改为PLC控制,于是弄来一块二手触摸屏,显控SAMKOON SA070(型号产品上没有标注,通过大量摸索得知的)

这货有USB下载口。于是为了验证其特性,随便写一个画面想放进去看看效果。然后下载时候就是下面这个情况了。

确认驱动安装正确的。卡在这里永远不会动,下载的时候触摸屏会滴一声。

如果不连接触摸屏,下载会提示下面这个:

一下是这东西的完整图片。

网友:
首先确认屏是好的,然后是安装驱动。装好驱动后,插入屏线会有提示新设备插入的。看图是没安装好驱动或屏有问题。

网友A:
显控的软件有两个版本,不能通用,按照型号选择软的版本。

网友B:
你这二手的买来多少钱?威纶通全新的也才400

………
改错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控的软件有两个版本,不能通用,按照型号选择软的版本。

连接电脑后显示正常,不存在驱动问题。

有两个版本软件,一个是SA和一个SK,使用SK软件直接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二手的买来多少钱?威纶通全新的也才400

几十元,用来玩玩

网友:
一般装B的都要用昆仑通态的

网友C:
二手几十块好便宜啊,还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手几十块好便宜啊,还有吗。

几十块是自己去货场淘的,淘宝一般要150到200。

网友C:
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数据线或电脑的USB端口有问题。换台电脑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数据线或电脑的USB端口有问题。换台电脑试试吧。

更换USB口后无效。

这条USB线是我一直使用的。

严重怀疑把下载功能给锁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