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直线推杆电机跑了多少行程,谢谢!

楼主(2017-05-15):
电机是直流有刷电机

1,我们用电机上白色的方块来推动和拉动一个物体
2,当电机正转时白色方块往运动,
3,当电机反转时白色方块往后运动,
4,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

     A:我们通过在电机上增加霍尔传感器并通过单片机的计算,很容易知道电机的行程位置(也就是电机上白色方块的移动位置)
     B:但是我们的客户不允许我们增加霍尔传感器,同时还要知道电机的行程位置(电机的任意行程)
     C:我们现在的方法是根据电机的运行时间和方向来确认电机的行程,但是因为电机负载和电源电压大小的影响,这种方式很不准确,
     D:有其它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距离传感器,肯定没有位置开关经济

网友:
为啥不让加霍尔啊

网友:
楼主是做按摩椅的?

网友:
我用的推杆电机自带滑动电阻,可以测量电阻值。

楼主:
滑动电阻和置开关都不让加啊

楼主:
@Excellence
我用的推杆电机自带滑动电阻,可以测量电阻值。
有推荐的厂家吗,我想买个电机回来试试,谢谢!

网友:
比较好奇就通过霍尔如何知道电机的行程?电机一周装了很多霍尔,类似编码器?楼主可以看看直线电位器、磁栅尺

网友:
拉线电位器也可以

网友: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是否有成熟的方案

网友:
推杆行业,江浙一带比较多。

网友:
计时间,在一定负载内,若偏差可接受。
任何计量没有公差,还做个JB!

网友:
选那种电机内部有自带编码器等反馈的推杆电机

没有反馈想知道当前位置无解。

网友:
如果只是判断是否到边界可以测反馈电流。

网友:
客户还管具体的实现方案吗?客户一般是提功能需求,你完成就行了

网友:
在减速电机里面加码盘。

网友:
宏霸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
引用 楼主:
@Excellence
我用的推杆电机自带滑动电阻,可以测量电阻值。
有推荐的厂家吗,我想买个电机回来试试,谢谢 ...

宏霸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楼主:
我现在想到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法,
1,当电机的运行电流大(当电机的负载重时)电机运行的较慢,相对于轻负载时的电机,相同的时间内他所走的行程就比较少
2, 当电机的运行电流小(当电机的负载轻时) 电机运行的较快,相对于重负载时的电机,相同的时间内他所走的行程就比较多
3,基本上电机的行程和电流大小是成反比的,我们可以基于电机的运行电流,电机的运行方向,形成一个函数,来计算行程
4,比如电机从0行程以1A的电流开始正向运行10S,通过MCU我们这时假设计算时电机的行程是 1000个单位

网友:
用直线光栅尺+数显表头,精度0.001mm。

楼主:
直线光栅尺+数显表头,成本就上去啊
消费性产品不让用的

网友:
绝对值编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到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法,
1,当电机的运行电流大(当电机的负载重时)电机运行的较慢,相对于轻负载 ...

测电流?
使用时间长,负载大了,电流大,不准确吧?
最好有位置传感器之类的。

网友:
你这个无解,因为客户是在故意刁难你,有好的简单的方法不让你用。

网友:
据我所知,国内很多功能沙发等等用的电机位置定位很多都是通过导通时间来控制的,电源都是固定电压,极限位置都有限位开关,这样控制精度也能基本保证。如果精度要求高的场合就一定要用位置传感器了。看你用在什么场合,精度要求高不高吧。

网友:
编码器,光栅尺,磁栅尺。不过会贵。

网友:
电动推杆电机上加最便宜的编码器阿,推杆顶部和底部加霍尔、or,干簧管,做限位信号

网友:
什么都不加,没有精度,限位可以测电流,堵转电流很大,然后换算时间

网友:
超声波测距不知道行不?哈哈,我也是随便说说的

网友:
听客户的你就输了。

网友:
1. 要求不高你的方法就可以,民用产品需要那么高的精度吗?
2. 要求高的话,买带霍尔脉冲输出的直线推杆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