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怎样调速

楼主(2017-05-15):
  4线的风扇都可以用PWM调速? 改变脉冲宽度?  速度能不能控制在几百转? 普通风扇好像是DC调速,电压低了就不转了。

网友:
可以我是过,可以转的很低

网友:
楼上试的是什么样的风扇啊,马达是单相的还是三相的呢?

网友:
CPU的?一般pwm为零的时候保持在800,900转的样子。也有特殊的能停转。

网友:
25KHZ的方波占空比信号就是转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