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可充电式的3.7V锂电池能不能用在一直旋转的场合?

楼主(2017-05-15):
最近想做个东西,由于体积的限制,
所以想把锂电池放在一个一直在转的物体上,
说是高速,实际也没多高,旋转的速度最多一分钟五六百转吧,
想知道,这样的情况,锂电池会出问题么?会不会爆炸?
锂电池的爆炸还是有点后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指陀螺  最近是真的火。

网上有现成的产品在卖了,看来锂电池旋转用在这问题应该不大。。
各位来讨论下,这个会不会出问题?
万一电池爆了或着火,这个容量的电池,会不会伤害到手?

网友B:
不如用滑动盘连接,或者用电磁铁发电+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用滑动盘连接,或者用电磁铁发电+整流。

本来想用无线供电的,
但是中间体积太小,电池放不下。
滑动盘是啥?体积大不大?

网友C:
总感觉电子会甩到一边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感觉电子会甩到一边去

这么严重?
能不能正常工作是一回事,我担心的是电池会不会燃烧或爆炸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严重?
能不能正常工作是一回事,我担心的是电池会不会燃烧或爆炸之类的。。 ...

什么样的电池?要不你把电池竖着放正中心,还不会引起离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电池?要不你把电池竖着放正中心,还不会引起离心。

比如这种301015的微型的蓝牙耳机电池。
厚3.5MM宽10MM长15MM
放在中心嫌大了。。

网友D:
成人用品吗?

楼主:
成人用品的空间不会这么小的,显然不是。。

网友:
电池容量多大呢,100MA左右的话,类似于超级电容的圆柱电池可以用,另外单节的3.7充电的管理IC BQ24010 应该应该,价格不超过$0.1X.

网友:
线圈发电不错!

网友E:
输出功率要求多大?感觉很适合用无线供电,线圈可以做得跟电池差不多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功率要求多大?感觉很适合用无线供电,线圈可以做得跟电池差不多大小 ...

3V供电,150mA的电流,如果放中间的话,
电池的尺寸要求能放在直径20mm厚度6mm的圆柱内。
无线供电的线圈能做这么小且能提供这个大功率的能量么?
而且无线供电接收整流电路想做小也很难实现吧。。

网友F:
在旋转轴上安装滑环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成人用品吗?

脑洞大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旋转轴上安装滑环即可

中间只有22mm*10mm的一个圆柱这么大。。

网友G:
手指陀螺,带音乐,闪光灯,蓝牙

网友A:
手指陀螺  最近是真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指陀螺,带音乐,闪光灯,蓝牙

终于有人想到我要做这个了。。

网友H:
一分钟五六百转速度很低,加速度不大没问题
电池出厂也需要做冲击振动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分钟五六百转速度很低,加速度不大没问题
电池出厂也需要做冲击振动测试的

搬个小板凳,听听“电池出厂也需要做冲击振动测试的”,这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测试?
能讲讲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搬个小板凳,听听“电池出厂也需要做冲击振动测试的”,这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测试?
能讲讲么?  ...

好奇 冲击振动是常规测试啊,几乎所有的电子产品都有做吧?这个。。就不要搬小板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奇 冲击振动是常规测试啊,几乎所有的电子产品都有做吧?这个。。就不要搬小板凳了  ...

振动测试是放到一个振动台上不停的振动,
但是“冲击”振动这个多了个"冲击"是个什么样的测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振动测试是放到一个振动台上不停的振动,
但是“冲击”振动这个多了个"冲击"是个什么样的测试? ...

冲击、振动是两个测试项目哦,只是冲击的加速度更高,类似于跌落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冲击、振动是两个测试项目哦,只是冲击的加速度更高,类似于跌落测试

顺便问下,你们这方面的实验是找机构做的还是自己投的设备?
自己投的话,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下,你们这方面的实验是找机构做的还是自己投的设备?
自己投的话,大概要多少钱? ...

如果客户没有指定要公认的权威检测机构认证,自己做就可以了
至于设备成本这个差别就大了,就像一台电风扇跟风洞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