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变量定义,32b是不是效率更高?

楼主(2017-05-15):
如题,如果工作再32位模式,是不是32位最好,8位或者16位在读取的时候还要增加移位和对齐操作。

Thumb模式呢?

懂编译器和熟悉ARM的出来说说,主要是M3,乘除法效率方面。

网友A:
只要你地址是对齐的,访问8/16/32时间是一样的,计算时间也是一样的。。

网友:
是的,32位运算效率最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地址是对齐的,访问8/16/32时间是一样的,计算时间也是一样的。。

请不要误人子弟,在Cortex-M内核里,32位间的运算的效率最高,除非手写汇编采用8位或16位的SIMD运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不要误人子弟,在Cortex-M内核里,32位间的运算的效率最高,除非手写汇编采用8位或16位的SIMD运算 ...

对arm和mips来说,32位寄存器何来8位16位计算?ld/st进来之后就是32位的值,只是显示转换等等时会再做与操作。我在fpga上移植过一个开源mips核,还改了一些地方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效率。arm差不多,thumb也只限制了部分指令的访问范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地址是对齐的,访问8/16/32时间是一样的,计算时间也是一样的。。

存取时间确实一样,但是8/16位内部干的活更多,尽管都可以在2个时钟完成

但是和乘除法相关的话,一般原生位数的数据会有对应的指令进行乘除,但是8/16位就未必有了

所有比较而言,还是用原生位数的数据类型会更好,而且这也是有依据的,比如c++预定义类型site_t就是原生位数的int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存取时间确实一样,但是8/16位内部干的活更多,尽管都可以在2个时钟完成

但是和乘除法相关的话,一般原 ...

错也。对这类RISC内核,所有操作都是基于32位的——它里面根本没有16位/8位流水线单元!有符号数LD时做符号扩展,无符号数直接进,然后32位出来,
所以8b/16b并没有多干任何活,反而在一些场合要做&操作,多消耗一个周期。
什么是RISC?顾名思义,越简单越好。至于数据的组织等等,是编译器干的活。基本上优化得当的话,你8位进来,可以说在出来之前,都是32位数在做运算!

网友D:
对于M3来说:

1、M3没有ARM模式,只有Thumb2模式。
2、基本上,在对齐访问模式下,32b访问效率最高,但是LDR等指令相对于8b、16b来说是一样的,因为有专用的指令LDRB、LDRH之类。算数、逻辑运算等等只有32位的操作进行8b、16b运算需要额外的操作而降低效率,但是一般编译器优化之后降低得并不明显。在非对齐访问模式下,32位访问效率比较低,非对齐模式下8位访问效率是最高的,16b、32b需要额外的时钟周期来拼接。因此,__packed关键字是会降低效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M3来说:

1、M3没有ARM模式,只有Thumb2模式。

不知道是不是编译器已经帮我们考虑了对齐和存取的问题。

网友:
那是不是变量都用32b最好?对M3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也。对这类RISC内核,所有操作都是基于32位的——它里面根本没有16位/8位流水线单元!有符号数LD时做符 ...

我所谓的多干的活是指令内部干的活,比如ldrb,其实内部是用ldr获得32位值,然后位屏蔽并选择对应位置的字节,这些操作确实是1个指令就可以完成的,很明显比ldr干的活多嘛

然后乘除运算,我特意去看了下cm3的指令集,乘法倒倒还好,基本上8、16、32位运算都是有对应指令的,但是除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编译器已经帮我们考虑了对齐和存取的问题。

不知道呢,我认为编译器应该会尽可能的考虑对齐问题,但是人为的折腾他就没办法了。比如指针强制转换 *(int*) 0x20000001这样的代码。

网友:
如果不是要求特别严格的地方。完全可以忽略掉差异。

有时不要为了很少的效率,特定将char改成int. 反而可能降低可读性和维护性。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51的那种思维不适合ARM了,没必要去抠那么仔细,代码的可读性、可扩展行、可移植性更重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错也。对这类RISC内核,所有操作都是基于32位的——它里面根本没有16位/8位流水线单元!有符号数LD时做符 ...

小弟也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
之前似懂非懂的听人说,使用32位数据格式会提高代码运行速率(尽管其实使用uint8_t就已经可以解决).到现在我也不是很确信...
我现在总结下我理解的区别...
1>占用ram大小的区别,这个显而易见.
2>编译时速度的差异(这个基本上可以无视).
3>我粗略看过CM3权威指南,很多指令都是包含三种方式,如按byte方式,按halfwor方式d,按word操作三种方式.对同一种类型的指令不管采用byte,halfword,word哪种方式,每条指令的执行时间(指令周期)都是一样的,是吧
4>这里小弟还有另外一个疑惑.CM3和CM4是采用Thumb2指令集,而不是Thumb和ARM状态转换的方式,这对效率有何影响(按我理解,如果需要状态切换,当然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
恳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小弟也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
之前似懂非懂的听人说,使用32位数据格式会提高代码运行速率(尽管其实使用ui ...

cm不支持arm指令集。。所以只有thumb模式了。
状态切换只要一条ljmp,没有损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cm不支持arm指令集。。所以只有thumb模式了。
状态切换只要一条ljmp,没有损耗。 ...

额,大神别嫌小弟啰嗦啊,我还有一个疑问...
在LR寄存器或者PC寄存器中一般特意将LSB置1以表示Thumb状态
我的疑问是:
既然CM3/CM4根本就不支持ARM指令,那么...这一步有什么意义?
难道只是为了跟经典的ARM7处理器兼容???
还是说,置1表示16位Thumb,不置1表示32位Thumb(类似于ARM指令)???
恳请神指教,也请其它神过来围观...

网友:
感觉还是用uint32_t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额,大神别嫌小弟啰嗦啊,我还有一个疑问...
在LR寄存器或者PC寄存器中一般特意将LSB置1以表示Thumb状态
我 ...

我记得之前在哪个手册里看到的,cm是有那么几条32位指令的——所以绝大多数时候PC的LSB都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