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把光纤 当光耦用过没,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7-05-15):
大家把光纤 当光耦用过没,效果怎么样,怎么搞的。

网友A:
坦克也能够当私家车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坦克也能够当私家车开。

论坛有人把 光纤 弄成光耦使用,觉得有道理。  所以想看看方案是怎样的

网友:
端口是交流偶尔,传直流开关量要注意一下

网友:
之前用过安高华的,记得1500块一对

网友:
塑料光纤+502

网友:
塑料光纤就好了,完全没有问题,用了很多年了

楼主:
502的具体型号是什么,怎么感觉像弄个载波发光二极管,把发光二极管用502粘到光纤上
==============
额。红外收发器 + 502胶水 + 光纤

网友B:
为什么不去掉光纤裸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去掉光纤裸奔呢

没见过能传输500m以上的红外发射接收管,且不能在室内多障碍物传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见过能传输500m以上的红外发射接收管,且不能在室内多障碍物传输

500米?
光纤是在特定频率下,光的损耗才较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米?
光纤是在特定频率下,光的损耗才较小的。

嗯嗯,是需要一个载波。

网友:
我也这样想过,塑料光纤两端接LED和光敏元件,就是一个大跨度的光耦,隔离效果一定很好。就是没见过有这样的标准器件,自己简单粘一下怕可靠性不高。

网友:
在不考虑成本的条件是可以的,光纤比光耦还是贵啊!

网友:
光纤500元一套,光耦8元一对,楼主土豪

网友:
光纤可以传几公里,光耦呢

网友:
这种工业很常用,还带数码管显示接收量。要注意的就是自己切光钎时候找锋利的刀,不然弄不好灵敏度超低....

网友D:
楼上, FX-301系列不便宜啊。。。。如果自己用:激光管+ 电信局那类上网用的光纤+ 光敏管,做类似功能的,是不是超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 FX-301系列不便宜啊。。。。如果自己用:激光管+ 电信局那类上网用的光纤+ 光敏管,做类似功能的, ...

方案是行得通,还是要注意前端的防止灰尘,光钎就那么细。

网友(2017-11-05):
我们用对管做过光耦,要求隔离电压高的,外壳是高压电缆的外皮……芯子的铜丝被抽掉了
但速度不快,不如专用的光耦
另外安华高的伽伐尼隔离器,好像就是短光纤的光耦

网友:
安华高有工业上用的低速短距离收发器,关键字“HFBR-2521”

网友:
不知道常规的导光柱那样的材质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