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要在红绿灯上取电,没有思路,请坛友们给指点指点

楼主(2017-05-15):
设备要在红绿灯上取电,没有思路,请坛友们给指点指点

设备工作电压是5V,电流2A,要安装在路口的红绿灯杆上,需要就地取电,也就是从红绿灯里面取电。
现在没有任何头绪,多个220V交流电怎么做电路?

网友A:
那种倒计时器就是这样取电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太阳能电池不好么?

网友:
大妈的电瓶车都能红绿灯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倒计时器就是这样取电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手头没有这个倒计时器设备
能给点参考吗?

网友:
红灯和绿灯总有一个有电的吧,两个电源就行了。切换就超级电容备用。

楼主:
红灯和绿灯取电也得2路输入,交流电切换用什么电路?

网友:
2A电流感觉不好搞,不光切换,灯还有闪烁的时候。  用电池给设备供电,然后从红绿灯取电给电池充电,怎么样?

网友:
是从红绿灯信号处取电还是可以从红绿灯控制柜处取电?这可不一样。

网友:
设备工作电压是5V,电流2A,5V是直流吧?
红绿灯里面取电,取到的是220V交流?
那既然是220V交流,直接分别用全桥整流后,直流端并起来,用开关电源降到5V,这样可行不?

网友C:
三个变压器接分别接到红绿灯,然后次级整流桥并联...

网友:
三路220V是隔离的根本不用切换...

网友D:
楼主根本不适合做电子。

网友E:
手机是配机器。。拆壳,焊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个变压器接分别接到红绿灯,然后次级整流桥并联...

这个方案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但是感觉是不是有点麻烦,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楼主:
三个变压器的方案,体积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是配机器。。拆壳,焊板子上。。。。

这个想法不错,就是有点对付的感觉,不太像个产品
不多也多谢你的提示,这也是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根本不适合做电子。

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
你看看他们红绿灯是从那里取的电,参考他们的(楼主你别说你的项目业主和红绿灯项目不是同一个业主)。
另外可以霸道一点,你的设备需要什么电源供电要求业主提供(最差也要一个AC220V)。

网友A:
倒计时的实际取电大致有这样几种:
1: 用二极管隔离220V,之后给一个开关电源供电
2: 用3个变压器分别取电,获得低压后通过二极管隔离

要注意红绿灯会不断变换状态,比较极端的情况是一直黄闪,所以需要一个或多个巨大的电容来维持你的 5V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计时的实际取电大致有这样几种:
1: 用二极管隔离220V,之后给一个开关电源供电
2: 用3个变压器分别取 ...

多谢指点
黄闪这个是最差的情况
请问下,1,二极管怎么隔离交流220V?
3黄闪时,直流那边电容要多大才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黄闪这个是最差的情况
请问下,1,二极管怎么隔离交流220V?

贴不了图,给你描述一下:
  3个全桥,输出的正负端不要直接并联,再通过二极管隔离一下(总共6个),之后通过 NTC,再到450V大水塘,然后到开关电源
至于电容多大你就试吧,算起来好麻烦,余量放大些,要考虑高温下的衰减

网友:
楼上正解,6个二极管做成全桥,然后开关电源搞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电池不好么?

太阳能电池要带额外电池晚上用  日晒冰冻的电池不耐操

看楼主描述红绿灯是三个220V灯泡   电源肯定是同一个吧 没谁土豪用三相电带三个灯泡吧  二极管不值钱  粗暴上三个全桥加大电容扛闪灯 再一个安卓手机充电器完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太阳能电池要带额外电池晚上用  日晒冰冻的电池不耐操

看楼主描述红绿灯是三个220V灯泡   电源肯定是同 ...

晚上有红绿灯照着电池啊,不用带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晚上有红绿灯照着电池啊,不用带蓄电池

这个……红绿灯晚上能照出10W电来 你不是把红绿灯挡住全部用来发电吧 全用来发电应该都不够10多W  我猜普通太阳能电池估计还有光谱吸收差距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不了图,给你描述一下:
  3个全桥,输出的正负端不要直接并联,再通过二极管隔离一下(总共6个),之 ...

看懂了,多谢,提供一个很好的思路

网友:
我以前做过这东西,一个全桥就可以了,不用三个全桥的,全桥的相线输入端接三个隔离二极管,电解也不用大水塘,普通的就可以,因为红绿灯总是交替的总有一个在工作的,全桥后面输出的直流电压,根据需要加降压电路。交警是很牛的,他的红绿灯控制器,是只能你适应他,不会让你作任何改动的。

网友G:
我的电路是最简单实用的,因为我多年前有这样的实际产品在应用,另外,要提醒的是,现在的红绿灯极大多数都用了LED,而且,红绿灯控制器输出的有时不全是220伏正弦波,部分控制器里是用可控管输出的,我有次检测到,某个控制器竟然输出的是170伏的半波交流电,全国红绿灯市场是个乱象,各地的东西都很有个性,全看交警用的是哪家产品了。

网友:
再提一句,全桥整流后的电压,用大水塘的电解,成本是很高的。把储能电解改在低压部分加大,也能达到要求,低压电解相对成本就低了,整个电路的可靠性也能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根本不适合做电子。

同意。

感觉LZ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哈哈, 原来坛子里不少做交通的.

网友H:
哈哈,楼主根本就不适合做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楼主根本就不适合做电子

这都被你们发现了

网友:
只要有电的点,随便取即可。

网友(2019-01-11):
有没有人能描述清晰点啊?

网友:
红绿灯里面不是用12V直流的吗?

网友:
楼主写程序吧,硬件什么的外包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电路是最简单实用的,因为我多年前有这样的实际产品在应用,另外,要提醒的是,现在的红绿灯极大多数都 ...

应该是160V 吧,这个是控制机的半亮功能; 晚上降低交通灯的亮度

网友(2019-02-10):
红绿灯有白炽灯泡的,LED的,供电不统一。

网友:
红绿灯不都是led的嘛,里面直接可以取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