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出工作温度会怎样?

楼主(2017-05-15):
以前使用的单片机工作温度都是-40-85度的。
看到一些国产的单片机工作温度是0-85度(商业级),如果工作在零下10左右会是什么结果?

网友:
正常工作,不工作,死机,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某广告语,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不稳定现象,还是老实用吧

网友:
死机,或程序跑飞

网友:
还会有部分功能不正常的情况

网友:
有的能工作,有的停止工作,有的再也不工作。

楼主:
看样子还是不能贪便宜的芯片用。

网友:
一般的芯片-10度是没问题的,像车载上的导航屏用的都是商用的。像DDR,标的都是0-70度,我们测试时,都是-30--80.可亲测下

网友:
功耗、精度、频率等可能发生变化,不保证可靠工作, 也就是出问题了,厂家不负责。  一般芯片都会有余量的

网友:
一般来讲,
厂商只保证芯片在给定的工作条件下,符合标称的功能/性能指标。
超出其范围,就不保证性能乃至功能了。

网友:
工业级,商业级都是筛选出来的。

网友:
肯定发烧了啊

网友:
把外设全部打开,增加一丢丢功耗,把内核温度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