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精通超声波电路的老司机来解说下这张电路图?

楼主(2017-05-15):
最近在研究一个超声波流量计,CN就是一个超声波传感器的单端输入,眼看着通过1个电容进来蓝色框内,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抓瞎了。后面的图我就懒得贴了。
后面特别简单,把P6.6和2Y0通过一个电子开关,分别去和1Y0进入比较器,输出一个电压,我个人猜测这个电压是一个开关类性质的东西。
但是看到下面蓝色框内,我就抓瞎了,1Y0演变成两个信号,有毛区别?这中间一个桥式是要闹哪般?

恳请超声波流量计方面的大牛,来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
二楼占楼。。。

网友A:
看不太懂。
估计楼主说的“比较器”是个运放,“电子开关”用于切换不同的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懂。
估计楼主说的“比较器”是个运放,“电子开关”用于切换不同的放大倍数。 ...

啊,是我没表达清楚; 太绕了吧。 本意是想解说上面那张图其实是一个超声波传感器的电路,我是怕有人不晓得p6.6和2y0后面的去处了。
我再贴一张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是我没表达清楚; 太绕了吧。 本意是想解说上面那张图其实是一个超声波传感器的电路,我是怕有人不 ...

看样子,通过模拟开关可以选择输入比较器IN+、IN-的4种信号组合:
1Y0,2Y0
2Y0,1Y0
P6.6,1Y0
1Y0,P6.6

但是,还是搞不懂这样有什么用。难道是某种同步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通过模拟开关可以选择输入比较器IN+、IN-的4种信号组合:
1Y0,2Y0
2Y0,1Y0

U17我查了一下,是个比较器,其实目的就是要1Y0和2Y0,或者1Y0和P6.6进行比较输出。。且不论它为啥要这么干?

第1张图那个类桥臂电路,1Y0演变出P6.6和2Y0,是个啥机理?你是否有高深的见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U17我查了一下,是个比较器,其实目的就是要1Y0和2Y0,或者1Y0和P6.6进行比较输出。。且不 ...

有时候比较器也可以当作运放使用,达到放大的目的。
如果U17的OUT与IN-之间有电阻,就可以把它当运放看,那么模拟开关就是改变放大倍数、改变同相放大、反相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比较器也可以当作运放使用,达到放大的目的。
如果U17的OUT与IN-之间有电阻,就可以把它当运放看, ...

晕,我可以肯定它是比较器。我就想了解第1张图那个桥是干嘛的,是咋个演变法?你有没有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我可以肯定它是比较器。我就想了解第1张图那个桥是干嘛的,是咋个演变法?你有没有指教! ...

若需要计算,可以用戴维南定理将之简化。
如果和我上面的想法一样,那估计是用于改变输入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需要计算,可以用戴维南定理将之简化。
如果和我上面的想法一样,那估计是用于改变输入阻抗。 ...

关键它是1路变3路,2路是过了桥臂,但还有一路是没过桥臂的,并且你看,四个桥臂的值,有一个电阻和其它3个是不一样的。。

网友:
只有部分图纸哇,建议把整个图纸传上来,大家看看
请高手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