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开关电路,仿真报错

楼主(2017-05-15):
当vcc电压为3.3v是电压导通,万用表为12v。当vcc为0v,就会报错 A simulation error has occurred. Would you like to run the Convergence Assistant to attempt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automatically?
为什么呢

网友A:
接个电阻负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电阻负载试试

嗯呢,就是没接负载

网友:
用n mos 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