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串口蓝牙模块

楼主(2017-05-15):
  想用来做无线下载器。
  (1)下载程序量大概 2-3K Byte
  (2)速率 大于等于9600.
  (3)方便使用
  (4)价格控制 10 RMB /个 左右
  (5)距离10 M 左右

网友:
据说jdy-08不错

网友A:
这价格我也想知道有啥

我们选的超小型的  有人的 模块  要三四十 一片- -!   不过胜在体积小 大约 0.5平方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我也想知道有啥

我们选的超小型的  有人的 模块  要三四十 一片- -!   不过胜在体积小 大约 0.5平 ...

刚刚去 某宝找了一下   JDY10    8.8RMB/个(模块)   价格好像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去 某宝找了一下   JDY10    8.8RMB/个(模块)   价格好像还不错

我在使用jdy-10,不适宜大数量通讯,速度快了会丢数据
并且店家只提供安卓/IOS的SDK,win下无法使用

网友B:
电脑用的可以用HC05之类的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也在找蓝牙模块,越便宜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使用jdy-10,不适宜大数量通讯,速度快了会丢数据
并且店家只提供安卓/IOS的SDK,win下无法使用 ...

额...像我这种需求   jdy-08 合适吗?  或者有啥推荐?

网友C:
YHD-BT421一个厂家推荐的单BLE蓝牙透传模块,我们的蓝牙打印机以后也打算用这种单BLE的模块做!!
现在BLE的通讯速率还比较慢,在应答模式下好一点的模块能也只能到3K左右的速率,在无应答的模式下
确实能到6/7K,不过这样对于下位机来说很不利,没办法流控,下位机缓存满的时候数据传输不会停下来!

博陆科,华茂,汇承,飞易通,联盛。。。应该都有出单BLE的蓝牙模块,正常单BLE的蓝牙模块厂家的报价都在1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YHD-BT421一个厂家推荐的单BLE蓝牙透传模块,我们的蓝牙打印机以后也打算用这种单BLE的模块做!!
现在BLE ...

   蓝牙我不太懂, 是不是可以简单认为是一个 串口使用?   像我这种用来做无线下载器的话。丢帧会比较麻烦,不知道有没什么好办法处理

网友D:
查了下JDY10 网上的价格真的很便宜,不知道实际使用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了下JDY10 网上的价格真的很便宜,不知道实际使用怎么样

跟安卓连稳定性不错,数据量不能大,距离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蓝牙我不太懂, 是不是可以简单认为是一个 串口使用?   像我这种用来做无线下载器的话。丢帧会比较麻 ...

我们是用来做蓝牙便携打印机,做好流控的话丢数据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就相当于串口来试用而已,
几个AT命令配置下就能传输数据,程序数据是否完整应该自己加入校验,如果校验不通过就通知重发;

网友E:
看上去很完美,现实很残酷!

速度慢,连接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上去很完美,现实很残酷!

速度慢,连接不稳定…………

    求推荐 合适的蓝牙模块

网友:
你的蓝牙打印机应该是热敏的吧,求型号。蓝牙打印做过,波特率115200没问题,怕丢包的话发送加点延时就行了,我现在传输100k的数据没加延时照样可以。

网友:
难道就没有人有认证要求吗?10元以内有BQB认证的蓝牙模块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脑用的可以用HC05之类的

请问HC05和HC06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HC05和HC06的区别?

我只用过HC05,没有用过HC06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用来做蓝牙便携打印机,做好流控的话丢数据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就相当于串口来试用而已,
几个AT ...

你家的蓝牙打印机网上有得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