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牛,stm32低功耗如何实现几个小时唤醒一次

楼主(2017-05-15):
RT,有个想法是用闹钟芯片DS3231设置闹钟,闹钟到了产生中断送给单片机产生外部中断,这个方法是否可行?请各位大牛给提提建议~~

网友:
一直都没让stm32闲着,不过节能值得提倡,无论大小。

网友:
醒来就马上休眠  几ms的时间不会多耗多少电的

连续 n 多次  不就几个小时了?

网友A:
为什么不用芯片内部的RTC来实现呢?当然前提是你用的型号有这个外设

网友B:
用内部RTC实现此功能,妥妥的

网友C:
这个我做过,哈哈!待机模式下通过闹钟定时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芯片内部的RTC来实现呢?当然前提是你用的型号有这个外设

内部RTC,精度和稳定性都可以吗?之前没有用过,平台是stm32f030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做过,哈哈!待机模式下通过闹钟定时唤醒

用的事外部还是内部的rtc哈,麻烦给小弟指导指导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内部RTC实现此功能,妥妥的

内部RTC,精度和稳定性都可以吗?之前没有用过,平台是stm32f030系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RTC,精度和稳定性都可以吗?之前没有用过,平台是stm32f030系列

稳定性没有问题,精度取决于你外面提供的时钟,需要你根据需求实际计算,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内部的LSI,这样成本低。如果精度要求高,那就外挂一个晶振吧。不过看你描述的需求只是用来做定时唤醒,有一点点偏差应该问题是不大的。

网友:
外挂晶振吧,要不然几个小时会有比较大的偏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事外部还是内部的rtc哈,麻烦给小弟指导指导哈

用内部RTC官方手册有写清楚,f030芯片的官方历程里面也能够找到,你可以在官网下载参考下

楼主:
好的,各位谢谢,我去写了试试看

网友:
产品的功耗确实有时候要求比较高,挺难受

网友:
全部断电,就保留RTC,RTC唤醒总电源

网友:
外部晶振,F030比103的RTC有改善
或者用内部LSI,用高频外部晶振HSE去校准,才几个小时,不会有多大误差的

网友:
可以考虑用一个更低功耗的MCU来管理,我用过430+NXP LPC2388来做过,效果还可以

网友:
STM32L1XX 内部RTC中断可以唤醒MCU的低功耗睡眠模式.

网友:
我是用PCF8563每天中断一次唤醒单片机。单片机工作完进入掉电模式。

网友:
接楼问一下,之前在论坛看到有说103的rtc容易出问题,不知道f407的rtc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