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BLDC 定时器刹车无法工作

楼主(2017-05-15):
用stm8做的一个bldc控制器,基本运转正常

现在要利用定时器刹车来做过流保护

常规方案   比较器输入到刹车引脚

配置如下

反复翻阅了数据手册   刹车功能和刹车中断都使能了   但是手动给刹车引脚输入低电平   却没有任何反应,电机依然继续运转  很明显刹车没有生效

这里的刹车是指关闭定时器输出  而不是制动

请问这个定时器刹车配置还有其他地方需要设置的么

楼主:
芯片是stm8s903

楼主:
刹车引脚是这个

网友:
刹车 是什么意思?还不懂啊,就是逆向旋转吗

网友:
应该是你的定时器或IO口的初始化配置不正确

网友:
刹车输入有中断的  这跟bldc没关系  你就用芯片最小系统就能调试  联机调试下开定时器反复调试直到进中断断点就对了  没对继续拼命对比编译器寄存器值跟手册值

网友:
具体哪个寄存器没配对 别人也不能帮你猜到

楼主:
问题找到了   配置没错   是我在后面一个地方又把这个寄存器给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