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高压输入芯片的疑惑?

楼主(2017-05-15):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要求输入电压范围在12V到100V之间,找了好久找到了MPS公司生产的MP4689这颗芯片,迫不及待的查找他的资料,但是看了又看,没有看明白到底这个芯片输出电压是多少!请大侠们多多指导! 数据手册在附件里!

网友A:
大姐,这是一棵LED恒流驱动芯片,FB端的电压是0.2V的,你如果用它来驱动LED没有问题,你用它来作为DCDC电源芯片其实也没有问题,但输出电压的设定精度太低,最好二次稳压较合理。

网友B:
你电流多少,如果在600mA以内?XL7026立创商城有货,输入范围刚好是12V~100V的。
如果不在乎成本, TI也有几款高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姐,这是一棵LED恒流驱动芯片,FB端的电压是0.2V的,你如果用它来驱动LED没有问题,你用它来作为DCDC电源 ...

后端的负载时GSM模块, 还负载给300mA的锂电池充电, gsm模块的供电范围是3.4到4.4V,  在有外部电源的时候  给模块和锂电池充电,在没有外部电源的时候锂电池作为后备电源!  精度要求应该不大的。能稳定到5V左右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流多少,如果在600mA以内?XL7026立创商城有货,输入范围刚好是12V~100V的。
如果不在乎成本, TI也有 ...

主要是gsm模块在瞬间的电流可以达到2A!正常情况下可能也之后及时m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姐,这是一棵LED恒流驱动芯片,FB端的电压是0.2V的,你如果用它来驱动LED没有问题,你用它来作为DCDC电源 ...

他的输出电压怎么设置呢?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gsm模块在瞬间的电流可以达到2A!正常情况下可能也之后及时mA了。

那这个芯片貌似不适合,一般LED电源芯片做恒压用都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姐,这是一棵LED恒流驱动芯片,FB端的电压是0.2V的,你如果用它来驱动LED没有问题,你用它来作为DCDC电源 ...

大侠  如何设置输出电压呢?

网友:
你这个该不会是做电瓶车的报警器吧? 哈哈

网友:
http://www.xlsemi.com/product.html
自己去找吧

网友:
电感输出端到FB间接电阻R1,即原发光二极管位置,FB与GND之间接电阻R2。
输了电压=(1+R1/R2)*0.2, 单位V
手册上出的误差范围是15%,没有夸张,确定很差,所以一种是再接地个LDO,进入二次稳压,另一个是接和电位器,逐个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