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最后一个不可见元素难道不是null?

楼主(2017-05-16):
haha1[5]

haha2[6]

两个数组,为什么使用显示字符串时,判断条件为是否为null,

数组haha1可以正常显示,数组haha2则刹不住了,后面出来一串乱码。

于是,我调换了一下位置,先定义haha2,后定义haha1,这样,haha2显示后,

紧接着把haha1也显示了。出现这个的原因我怀疑是haha2后面不可见的那个空字符,也就是结束符不起作用或者没有了,

但是虽然这么想,但也不太可能,大伙伴那你分析下咋回事。

20170516   09点44更新。

不是说定义了字符长度为5的数组,假设haha[5],那么编译器实际开辟的是一个字符长度为6的内存,用户只可写0到4五个元素,最后一个元素不可操作,但默认是结束符。

上面的这个,在哪里见过,忘了出处了,好像是郝斌c语言,也许是我记错了,这可能是字符串的定义。请大伙再次证实下。

网友:
数组不是字符串 字符串是数组。我C语言不好,乱说的

网友:
肯定是把'\0'干掉了,找找哪里越界访问了吧

网友:
数组跟字符串

网友:
你都没把赋值语句贴出来,谁知道你赋了什么鬼进去。

网友:
不管是字符串还是数组,C语言都没有规定“最后一个不可见元素是null”。字符串只规定了'\0'表示字符串结束了,鬼才管后面还有什么东西呢。

网友:
看了几个回答,LZ只能去问鬼了;
可以先看看字符串和数组之后再问;

网友:
谁给你说的数组最后一个元素 一定是null,你给它什么值 他就是什么值。 这个问题 应该问你自己。

网友:
数组哪有最后一个不可见元素之说?岂不是越界了,大大地危险!

网友:
数组只是一段内存空间,你写什么进去就是什么,你把数组和字符串搞混了,再去看看基础吧

网友:
数组和字符串是不一样的

网友:
很肯定的告诉你,数组没有最后一个不可见元素,假设有,也不一定是null。第一次听到不可见元素这个名词

网友:
同楼上。数组何来最后一个不可见元素之说?字符串倒是必须以 '/0'结束。

网友:
数组的每个元素都是可见的 越界的那是在数组之外了

网友:
楼主还没分清楚字符串和数组的区别与联系

网友:
楼主刚学C?C语言没有“最后一个元素不可操作”这个说法,你喜欢的话可以一直写下去,直到把栈都改写掉,然后程序就返回到别的地方去了,这就叫buffer overflow。
如果你精心设计写入的内容,让程序返回到特定的地方,程序说不定就会变得奇怪,例如把电脑里的文件全部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