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纯铜管冰箱吗?

楼主(2017-05-16):
我妈想买个冰箱。我想买个纯铜管冰箱。上网查了,大家都说,纯铜管冰箱成本高出200元,所以现在市场上都没有了,一般都是铝管或者镀锌铁管。我家连续用坏了3个冰箱或冰柜。都是漏氟,蒸发器都长锈,都可以用磁铁吸,这说明是管路漏引起的。一般一个冰箱用上三到五年就漏气,坏了。
所以,请有懂行的推荐一个全铜管冰箱。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jd上商品标题里面写铜管的都是杂牌,犹豫中

网友:
也关注下,毕竟冰箱这种家用电器换起来麻烦,,,,,,不过这种我估计京东上没有,实体店、高端的会不会有?

网友:
虽然铜管好,但是铜管漏的也很多啊,松下、西门子也都开始用邦迪管了,说明这项技术应该是过关的

铜管冰箱时代,自家冰箱除冰的时候也很容易就把铜管壁铲坏了

你要关注的是:买个质量好的冰箱,与铜管无关

网友A:
搞台全风冷无霜的吧,不需要除霜就不容易坏。

周围好多邻居朋友冰箱坏都是除霜自己搞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台全风冷无霜的吧,不需要除霜就不容易坏。

周围好多邻居朋友冰箱坏都是除霜自己搞漏的。 ...

也有点道理。考虑风冷的了,上次在商场考察了一下,同容量,风冷略贵一些,现在销售都极力推荐风冷冰箱

网友:
搞技术的通病 只关注一点 但冰箱质量不是靠一个铜管决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搞明白,为什么要铲除,直接掉电,可以辅助风扇,一会就化了了

有些冰箱门封不好,或者长时间制冷,冷冻室里结冰比较严重,自然化需要很长时间,有些人等不及就用铲子铲掉冰块。

网友D:
低端不建议买西门子的,坛友反映西门子洗衣机刚过保修期就坏,我同事的西门子冰箱也是过保坏了,而且是压缩机挂了,实验室一个几十年的老国产冰箱运行到现在也没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低端不建议买西门子的,坛友反映西门子洗衣机刚过保修期就坏,我同事的西门子冰箱也是过保坏了,而且是压缩 ...

多少钱算低端的?

网友:
不要放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不使用时也要长时间通电开机,就不会有问题. 家用电器首选还是日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低端不建议买西门子的,坛友反映西门子洗衣机刚过保修期就坏,我同事的西门子冰箱也是过保坏了,而且是压缩 ...

想问一下低端的概念。

像西门子 卖得最多的 三开门 有几个型号都是3600元左右,这种算低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端不建议买西门子的,坛友反映西门子洗衣机刚过保修期就坏,我同事的西门子冰箱也是过保坏了,而且是压缩 ...

我家2台西门子都还不错哇,一台10几年了,一台5年左右

网友:
现在的电器设计目标就是让你用2年就坏,好让你换新的。
举个例子,前年买的美的电水壶,用了不到一年盖子的转轴就断了,一看盖子转轴居然是用有机玻璃做的,而且注塑内部还有很多气泡!唯一的解释就是美的故意设计成这样,让用户很快用坏,然后可以换新的,从此再也不买美的的任何产品了。

网友:
家里一台荣事达冰箱10+年工作正常,冰箱不要停,就算里面没东西也不要停电,家里出远门关掉其他的电器但冰箱不停,冬天也不停,除霜停电让其慢慢化,一两年除一次就行了,基本不会坏,坏都是不好的使用习惯导致的

网友:
不如说说你家用的什么牌子,能连续用坏三个,真牛

网友:
冰箱买海尔的,挺不错

网友F:
貌似没有纯银的冰箱。

网友:
找修冰箱的修一下,他们会在你原来的地方重新手工做一个铜管的,这个只是不好看,但是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算低端的?

同事那个就两千多的吧,感觉和普通国产一个价位。

网友:
目前在用的松下冰箱,铝蒸发器的,11年,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下低端的概念。

像西门子 卖得最多的 三开门 有几个型号都是3600元左右,这种算低端吗? ...

同事的好像两千多的吧。给我的感觉是国外某些品牌在国内卖的低价电器质量不大好,典型就是LG显示器,修过几个,发现低端的做工奇差,连HKC都不如。

网友:
容声有全紫铜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冰箱门封不好,或者长时间制冷,冷冻室里结冰比较严重,自然化需要很长时间,有些人等不及就用铲子铲 ...

我都是搬运后用水充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貌似没有纯银的冰箱。

你是土豪,竟然想用纯银的。

网友:
现在实业真的是都败了,劣币驱逐良币,想找货真价实的产品真的很难,市场上铺满了垃圾产品。

网友:
自己用买个风冷无霜的就是了,是贵一点,又要便宜,又要质量好,厂家也无奈。家里的海尔的无霜的,用了6年,从来不结霜。

网友H:
我现在就是搞冰箱维修的,所遇到的基本都是2-3年蒸发管锈通,西门子的也是做烂了 铁管不说压缩机寿命也短 基本2-3年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就是搞冰箱维修的,所遇到的基本都是2-3年蒸发管锈通,西门子的也是做烂了 铁管不说压缩机寿命也短  ...

坛友,您推荐买什么牌子冰箱

网友:
大牌子的几乎没有纯铜管蒸发器的,杂牌子的有,不讲究的话可以考虑杂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就是搞冰箱维修的,所遇到的基本都是2-3年蒸发管锈通,西门子的也是做烂了 铁管不说压缩机寿命也短  ...

同意,维修过的冰箱一般都换铜管,寿命就长了。
我家里有一台20年前的格兰仕微波炉,不锈钢外壳,用到现在还在用,我家里是高度频繁使用微波炉。然后,有一年给我妈买了一个格兰仕微波炉,铁壳的,用了不长时间,底下转盘下面的铁锈透了,不能用了。然后我妈已经离不开微波炉了,但不锈钢微波炉真少,要不就是找到一款价格超高。在市场上找了一款三洋全不锈钢微波炉,一直使用至今,没有坏。
现在的产品质量比不上以前的了。

网友:
我家的海尔冰箱,用了将近10年了,这种家用电器,没必要迷恋外国货吧!

网友:
海尔冰箱7年了几乎没断过电,目前没发现问题,不过感觉声音有点大

网友:
松下风冷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是土豪,竟然想用纯银的。

谁是土豪?我有说要买吗?我是以纯效率来讲。
若我是土豪,就天天请人送液态氮来我家使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谁是土豪?我有说要买吗?我是以纯效率来讲。
若我是土豪,就天天请人送液态氮来我家使用即可。

好吧,说的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
用什么方法检测冰箱是铜管还是铝管?

网友:
一台海尔的冰箱用了13年,现在还在正常服役中。基本全年无休。

网友:
晕,西门子做烂了? 我买的bosh的,打折后8000多,不知怎样。
我买的是这个型号的 KAN92V48TI, 8800多,怎么看是铜管还是铁管的?
http://item.jd.com/1919192.html

网友:
现在出的家电质量比以前差多了

网友(2018-01-07):
引用 网友B:
有些冰箱门封不好,或者长时间制冷,冷冻室里结冰比较严重,自然化需要很长时间,有些人等不及就用铲子铲 ...

不用铲子也很容易弄掉的,我经常用小把小风扇吹,不出半小时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
矿泉水瓶装热水放冰箱除霜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