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DK474找不到STM32F429型号

楼主(2017-05-16):
求解决方法,求补丁包

网友A:
keil 5吧,多少年不用keil4 了。现在5比4改进不少

网友:
Keil5在单步跟踪时常掉进汇编,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 5吧,多少年不用keil4 了。现在5比4改进不少

Keil5有点卡

网友:
我用4.72a版本有STM32F429啊

网友:
用的也是4.74版本,有F429
可能你的安装内容被覆盖替换了。

直接重新安装keil 4.74就好了。

网友:
4.7还更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谢谢!

过程分享下啦

楼主:
重装呀。先装MDK再装C51就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