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MRBS340二极管是哪家的公司的吗

楼主(2017-05-16):
电路里有个整流二极管型号是MRBS340,查资料没有查到该二极管的数据手册,也没有卖的,想找个二极管替代,不知道IN5822可不可以

网友A:
B340Aischosen,withareversevoltageof40V,forwardcurrentof3A,andaforwardvoltagedropof0.5V.
手册里推荐的不一定好买,按手册要求来选即可,
ON有MBRS340T3G,
二极管类型:肖特基
电压 - DC 反向(Vr)(最大值):40V
电流 - 平均整流(If):3.0A @ TL = 110°C , 4.0A @ TL = 105°C

楼主:
引用 网友A:
B340Aischosen,withareversevoltageof40V,forwardcurrentof3A,andaforwardvoltagedropof0.5V.
手册里推荐的 ...

我查查 哪款二接管参数类似

网友:
常用的SS54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查 哪款二接管参数类似

其实我的回复就有型号,
五楼推荐的SS54,性价比高,电流余量够,
跟手册要求相当的型号还有SS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