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个数控可调电源,大师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7-05-16):
以前看到论坛有DC/DC  + LDO方案,   就是保证LDO压降低, 这样总体效率就非常高,  不知道什么LDO可以信任,还是用管子搭。

网友A:
我也这样想过,不过纹波效果并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样想过,不过纹波效果并不理想~!

数字电路供电,纹波大点无所谓

网友B:
又在DC/DC后面加个LDO的意义何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电路供电,纹波大点无所谓

那就直接dcdc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在DC/DC后面加个LDO的意义何在?

DC/DC 没办法做到横流恒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DC/DC 没办法做到横流恒压

谁告诉你的DCDC不能做恒流恒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DC/DC 没办法做到横流恒压

谁说的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告诉你的DCDC不能做恒流恒压的

  我说的, DC/DC  进入横流,输出电压下降到很低,DC/DC控制器认为是个错误,PWM控制就神经掉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3454-1-1.html?_dsign=befe9460
请看我之前的帖子

网友D:
当然这种靠三极管搭的用到2-3A就可以,在大的话发热是个问题。
但我用在主轴的电流启动好几A,所以后面就改用PWM方式。把电脑开关电源TL494的反馈端改了。
效果很好,输出7A 轻松无压力。
后来貌似论坛上对这块不怎么感兴趣,就没整理发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 DC/DC  进入横流,输出电压下降到很低,DC/DC控制器认为是个错误,PWM控制就神经掉 ...

那是你的输出电压范围太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这种靠三极管搭的用到2-3A就可以,在大的话发热是个问题。
但我用在主轴的电流启动好几A,所以后面就改 ...

TL494 能做到横流恒压 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TL494 能做到横流恒压 吗?

恒流恒压是啥意思?要么工作在恒流状态要么工作在恒压状态 哪儿能又恒流又恒压呢

网友F:
果断用开关电源。。。  参考白菜3R33...
最好的拼凑方案没有之一:前级买哪种炒鸡小的笔记本电源(有墙插式),大约在20V3A级别,后面搞个MPS芯片+单片机,应对90%的人90%用途。      如果有人做成小巧的整体成品,修改一些参数就更是神器了。
缺点1    不能输出24V,加一路升压DCDC芯片输出或者用别的电源吧,
缺点2    电流不够大,用别的电源吧。
缺点3   不够精密,纹波大神马神马的,用别的电源吧。
缺点4   没逼格,不像高大上仪器设备,买安捷伦之类各种仪器大牌吧,往桌面一放占地XXCM*XXCM。
上面情景加起来都没10%。
价钱便宜,小巧方便,适用大多数人大多数用途,还要怎样呢。有哪种东西是能满足所有人所有需求的?只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果断用开关电源。。。  参考白菜3R33...
最好的拼凑方案没有之一:前级买哪种炒鸡小的笔记本电源(有墙 ...

是啊,开关电源比较轻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恒流恒压是啥意思?要么工作在恒流状态要么工作在恒压状态 哪儿能又恒流又恒压呢 ...

  要么横流,要么恒压, 你说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DC/DC 没办法做到横流恒压

恒流也好恒压也罢,从闭环控制上讲,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一个电流采样一个电压采样……

电压输出型DC/DC,加个运放,轻松改成恒流;同样电流输出的DC/DC,加个运放,轻松改回恒压

网友G:
LT1083蛮好,就是太贵!我也看过开源的简易可调 也是dcdc+lt1083.dcdc 可调 保证lt1083的输入 高于 输出 2V 左右!这样线性ldo的压差比较小,发热比较低!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当然这种靠三极管搭的用到2-3A就可以,在大的话发热是个问题。
但我用在主轴的电流启动好几A,所以后面就改 ...

感兴趣啊,输出电压是怎么个范围?

网友D:
引用 楼主:
TL494 能做到横流恒压 吗?

TL494 只是一个控制PWM占空比的IC
要么恒流 要么恒压,你到底要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兴趣啊,输出电压是怎么个范围?

0-33V  改线圈的话能到70几v

网友D:
引用 网友G:
LT1083蛮好,就是太贵!我也看过开源的简易可调 也是dcdc+lt1083.dcdc 可调 保证lt1083的输入 高于 输出 2V ...

LT1083 若是买到正品当然好,可以我买了两个都是假货,直接不可用,后来放弃了,自己用的大功率三极管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T1083 若是买到正品当然好,可以我买了两个都是假货,直接不可用,后来放弃了,自己用的大功率三极管搭 ...

1083那个外观,假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TL494 只是一个控制PWM占空比的IC
要么恒流 要么恒压,你到底要哪个??

2种模式都要啊, 所有的可调电源都是这个鬼样的啊

网友:
我之前做了一个升降压DC/DC+LDO的方案,0~30V,3.5A输出的数控电源,不过没外壳,性能杠杠的。看用不用得到~

链接: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1963-1-1.html

网友:
https://github.com/eez-open/psu-hw  可以参考这个项目

https://github.com/eez-open/psu- ... lidated%20r5B12.pdf  原理图在这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2种模式都要啊, 所有的可调电源都是这个鬼样的啊

目前我所知道的电源都是 恒压 限流,没有恒压恒流的,比如更高档的日本菊水 也没有两种模式切换的。
不知你用的那种电源?开开眼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我所知道的电源都是 恒压 限流,没有恒压恒流的,比如更高档的日本菊水 也没有两种模式切换的。
不知 ...

当然有恒流恒压的,恒流——电压0V-设置的电压,电流都是不变的;恒压——电流0A-设置的电流,电压都不应该变化,只是这两种状态仅仅存在一个点上,没实际意义  一般负载要么工作在恒压(一般用电器),要么工作在恒流(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