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开关电路仿真

楼主(2017-05-16):
打算用pmos作为电路开关,通断5v,12v~17v电压。进行仿真电路如下图所示,pmos管真实电路采用AO3401A,因为仿真软件没有该型号,故用SI9405DY替代
仿真io口输出3.3v时,pmos管导通,电压测得负载端为12v。
IO口输出0v时,就出现类似下图所示情况。但侧得负载端电压还有5v。正常情况不应该是0v吗?
参考论坛里这个帖子画的电路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06551-1-1.html

网友A:
用信号源控制 ,电源本来就不是用在这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信号源控制 ,电源本来就不是用在这里的

换了信号源还是一样

网友:
把 R7 值改成 10K 试试。

网友:
r1,r5放个电压探针,看看电压

网友:
应该是你的R7太大了,Q3的漏电流形成的5V多。你的仿真软件不是提示你有问题吗?

网友:
仿真是个坑,有些参数没选对导致仿真出错,建议此电路简单还不如撘个电路做做实验

网友:
R1和R5都换成10K的,AO3401的这个电路我用过很多次,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