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了,win7之前有个目录加密了,忘了备份秘钥,恢复系统...

楼主(2017-05-16):
卡了,win7之前有个目录加密了,忘了备份秘钥,恢复系统后,文件打不开了,

网上搜好像无解啊。文件就这么费了么?

提醒大家都注意吧

网友:
我用bitlocker加密之后都是把密钥单独截图发到一个邮箱里面备份。就怕这玩意忘了。

网友:
哪个加密软件加的密?有的加密软件,加密超快,实际上是特殊文件夹路径而已,使用磁盘工具可以提取会出来

楼主:
使用的win7自带的加密,文件夹都变成绿色,之前没用过这玩意,没有注意,广大网友多加小心吧、。

网友:
自带的这个加密还是比较靠谱的,密码,我通常是专门有个黄宝书(老婆用的红宝书),用铅笔记上的,包括这个坛子的登陆密码(响应阿莫的号召,登陆密码复杂到我自己永远背不下来的)。邮箱,怕到时忘了邮箱密码

楼主(2018-01-15):
这个有没人认知道怎么解决的?

网友:
用微软账号能不能申请解密?我也不知道,猜的。
另外密码推荐使用LastPass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没人认知道怎么解决的?

知道解决方法啊:就是完全无法解决,你找任何人来都无法解决。
唯一可以解决的方法是你当初备份了密码,或者你只是系统坏了还没重装,并没有覆盖之前的系统盘,还能找到之前的密码文件。
这是一个逻辑问题:你让造系统的人去造一把天底下最安全的锁,保证100%安全,即使造锁的人自己,没钥匙也打不开(如果造锁的人自己可以不要钥匙就打开,那么他就可以偷你的东西,你会有意见的
现在这个最安全的锁造出来了,你弄丢了钥匙,然后又想找造锁的人来帮你打开

你没发现这是标准的“自相矛盾”吗。。。。。

网友:
如果认为有一天你的钥匙可能弄丢,就要记着备份钥匙。
如果又懒得备份钥匙又想用一把锁,那就不要用真正完全可靠的锁,用个假锁装个样子即可。万一哪天丢了钥匙只要简单的砸开这个锁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加密的是bt币吗

除了这个,没想到有什么需要这样子加密的 ...

就一个勾而已,勾上就行。很多不知道的人完全可能随便拿来加密任何东西,然后就杯具了。。。
个人感觉系统应该在启用EFS加密的时候多弹出几次提示,而且强制人必须备份密码文件,不然不给启用。
网上有太多不知道EFS厉害的人乱加密自己的东西,然后重装系统,然后所有加密的东西丢光,神仙难救。。。
谁都知道格式化硬盘是危险操作,不会乱来,但没几个人知道EFS加密也是危险操作(只是这个危险在你下次重装系统的时候生效,到时候就晚了

楼主:
你们说的 都对,我觉得 加密时候确实应该加强提示,然后强制输入一个密码问题之类的能让你找回来。。。。这个efs是危险操作。。。和格式化差不多;

网友:
我的证书备份了多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