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m左右的零件出料翻转问题

楼主(2017-05-16):
一需求:个直径1mm左右大小的钻石,需要自动上料,然后吸嘴吸取。
问题:
1、振动上料机厂家只能做尖头出料,不能做平头出料。
2、有什么好的方法把振动上料机输出的尖头朝上的料,旋转180度,平面朝上,方便吸嘴吸取。

网友A:
并且按照一定倾斜角将轨首加长直到翻转1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且按照一定倾斜角将轨首加长直到翻转180度

谢谢,你的回复,会不会因为面朝上重心不稳,倾斜,卡顿出料?

网友B:
手机壳镶钻~

楼主:
恩,有好的方法没有

网友:
多联系几家振动上料机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壳镶钻~

你错了,这个是钻石画生产设备!

网友:
最前面能不能加个90°弯头,一边有个电磁铁顶针,顶一下屁股翻转到另一边弯头坑里。     ---------------------|----  横的是走料, 上面有个顶针,下面是弯头有个圆锥坑

网友:
横向有个合适的斜坡,边沿再搞搞复杂边角,估计不用顶针自己到了位置就会横向摔到圆锥坑里头朝下。

网友:
把吸嘴向上

网友:
很简单啊,让振动盘出料轨道那里扭个180°不就可以了。拧个麻花嘛。先是小头朝上,然后慢慢的通过轨道改变角度。
你这个轨道就没办法线割出来了。靠人工慢慢焊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会不会因为面朝上重心不稳,倾斜,卡顿出料?

把间隙控制好,这个产品一般不怎么会卡料。倾斜那些不怕,只要出料口不倾斜就行。你这个振动盘出来后应该还要直振来接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间隙控制好,这个产品一般不怎么会卡料。倾斜那些不怕,只要出料口不倾斜就行。你这个振动盘出来后应该 ...

恩,是的出料口用吸嘴来吸取

网友:
不懂这个 上料机后面继续拉长轨道 然后慢慢旋转180度可以不?这样料也从轨道里掉不出来

网友:
既然都是尖头向上了,末端一个直径与大端一样的管子,钻石落下堆叠都是大端在下

网友D:
水晶钻 吧。。。是不是水晶割的?江苏的?以前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晶钻 吧。。。是不是水晶割的?江苏的?以前搞过。。。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或思路参考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