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个单锂电充电自动切换的IC

楼主(2017-05-16):
供电为USB5V/1A,充电电流1A,单节锂电池。如果有5V输入,负载就用5V,同时对锂电充电,如果没有5V输入就自动切换为用锂电供电。价格无所谓。最好嘉立创有卖的。

网友:
tp5410  字数补丁

网友A:
你这个功能一个mos管就能实现。

网友:
找移动电源芯片吧.英集芯就有

网友B:
tp5410没有输入的时候,光锂电池供电,无法实现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5410没有输入的时候,光锂电池供电,无法实现升压;

升压就是没有外部输入的时候持续给负载供电的,有输入还要升压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功能一个mos管就能实现。

亲,看清楚啊,MOS只能切换,不能充电。你用1个MOS对锂电充电+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功能一个mos管就能实现。

亲,看清楚啊,MOS只能切换,不能充电。你用1个MOS对锂电充电+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功能一个mos管就能实现。

亲,看清楚啊,MOS只能切换,不能充电。你用1个MOS对锂电充电+切换?

不要人与亦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看清楚啊,MOS只能切换,不能充电。你用1个MOS对锂电充电+切换?

我意思就是一个普通的线性充电IC+一个MOS管即可实现。

网友:
AXP209可以实现

网友(2020-01-17):
英集芯的,天源的,微源的都可以

网友:
BQ24170,产品上用过,可靠。

网友:
TP5400 ,这个IC具有升压与充电功能集成一体,缺点是需要几个大电容,对贴片小尺寸设计不是很友好。我没用过但是准备用,隔壁商城有售。希望用过的朋友也来说说这个IC稳定吗?否则充电和升压需要用两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