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槽内任意位置的温度是否相同?

楼主(2017-05-16):
公司有一台恒温槽,温度波动度是正负0.05度,使用水做为介质进行加热到50度,在温度稳定后用温度计(铠装铂金电阻温度计)测槽内的温度,发现离液面深度较浅时,温度差异比较大,已经远超出了温度波动度,请问这种情况是否正常?按理说各点温度应该是相对稳定才对,是否是由于铠装探头暴露在空气的关系导致温度不一样,或者是恒温槽本身就是这样,请坛子里有用过恒温槽的朋友能否指点下,谢谢!
注:测试时一直都有加盖子,有开搅拌。

网友:
有深度要求的

网友A:
用过水浴/油浴/空气浴,这种现象很正常!
恒温槽都有有效区域,只在此区域保证温场均匀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水浴/油浴/空气浴,这种现象很正常!
恒温槽都有有效区域,只在此区域保证温场均匀度!

我还以为是任意一点的位置的温差都在温度波动度的范围内呢,不过说明书上也没提有效区域啊,看来还是得好好咨询下厂家

网友:
把搅拌改装使得搅拌疯狂一点就可以使得温差变小
容易理解:热交换

网友:
看恒温槽规格书,有工作区域的,水平,垂直波动度都是不一样的,一般距离顶部液面10cm左右的。操作恒温槽时,要注意介质要加满(有个出口会自动溢出的),还有环境温度影响,有没有对着空调出风口等影响都比较大的。

网友(2018-08-19):
贵司用的什么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