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布线出现不明标志物问题

楼主(2017-05-16):
如下图,这个绿色的天线标识为什么会出现,有时候出现了,删掉布线,又会消失。。是什么原因会导致出现绿色天线出现

网友:
好像是末连接标志

网友:
走线不连通或者说有有没断头的线,形成了天线的效果.

网友A:
我一直以为是个放大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以为是个放大镜。。。

你就没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栅格设置问题,没对齐,没捕抓到中点
圈的意思是没有连接

那应该如何设置栅格?  能说说Grid设置的具体参数吗?

网友:
我理解是软件自检该导线为开路的标志吧,你在工具那里点复位错误标志就可以弄掉这个标志啦,大概意味着让软件重检通过或是承认这样的设计吧,推测在设计规则那里可以设定?AD刚上手,也不是很熟练,以上分析供参考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