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图辩识芯片-丝印AT4E3-5Pin

楼主(2017-05-16):
如题所示,这是一个5脚的芯片,上面的丝印是AT4E3,有见多识广的坛友,可以辩识出这颗芯片的真名吗?

网友:
这种封装,看情况1 脚输入,2地 3 使能,4  ADJ/BYP  5 输出,典型LDO标配,具体型号不知,帮顶,但是也不一定要知道,根据电路消耗指标可以自己选哈,嘿嘿

网友:
RT9193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