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数据中间丢失

楼主(2017-05-16):
波特率57600,RS485,软件控制485方向, 通信线长度3米。未加匹配电阻。无干扰。

情况: 发200个数据值为1-200, 中间会随机丢失几个数据,例如105-109,或者150-160, 丢失的数据量不定,丢失的位置不定,  但是可以收到数据尾。
        有时候不间断测试1小时,都不丢, 有时候测几次就丢。
        将发送接收端一直置为发送,每500ms发一次,情况依旧。
        将波特率改为9600,情况依旧。
        末端加入匹配电阻,情况依旧。
        请问问题有可能出在哪里?

楼主:
补充一下: MAX485芯片没有采用隔离电源, 和CPU电源共地

网友A:
方便看下,串口发送函数么?   一般记得 有个 TXE  TC 检测位 有些不同。

网友B:
控制485收发的时序出问题了

网友C:
直接把信号发到电脑上去看看有没问题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看下,串口发送函数么?   一般记得 有个 TXE  TC 检测位 有些不同。

用的TC中断, 并且我用DMA也是这种情况。 那就可以断定和TC中断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485收发的时序出问题了

一直置发送,从不置接收, 主动一直发也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信号发到电脑上去看看有没问题再说吧!

把信号发到电脑上?  是字节吗? 还是指的什么? 目前就是通过电脑的串口监控来看到丢字节的。

网友:
CRC校验加流控握手,发生丢失就重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TC中断, 并且我用DMA也是这种情况。 那就可以断定和TC中断没关系。

那这样,先跳过485 直接链接   单片机的TXD  RXD  到USB转串口   试试  看看数据有没有错。

出现问题只能一点一点找问题了。  排除基本的串口通讯问题。

网友:
串口调试助手有问题

网友:
电平上  找找问题吧,没有贴原理图和示波器抓图,旁人分析不了

网友:
先采用232电路测试,排除是不是硬件电路有问题,否则就是软件了

网友:
除了RS485的A和B ,请把收发两端的地线接上

网友:
现象感觉是程序问题,把程序其他部分屏蔽掉,只发送再测试。。。

网友:
实在搞不定,就上上逻辑分析仪,抓数据,看波形

楼主(2017-09-12):
结贴, 妈的,是USB转RS485的问题。  用的是FT232芯片的USB转485内部带DCDC和磁隔离,之前也没什么问题,真是没想到100多块钱的东西居然会出这种问题。
换了一个淘宝买的5块钱的最垃圾的货色不带隔离的,好了!

网友:
贵的未必好用,便宜的未必垃圾,我2块钱的usb转串口用了3年了,一直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