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K9F1G08要停产了?求替代品

楼主(2017-05-16):
柜台买件时候说K9F1G08停产了, 他们找了款MT29F1G08 说封装和功能管脚一样,不知能否替代,
各位大神有啥好的芯片替代吗, (PCB已经做好了,从新画板不可能了)

网友A:
最终你会发现,扔掉pcb重做,是最便宜的方案 设计的时候pcb若有空间,尽量设计几个不同厂家的兼容封装上去为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终你会发现,扔掉pcb重做,是最便宜的方案 设计的时候pcb若有空间,尽量设计几个不同厂 ...

有道理,不过当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惭愧

网友B:
是nandflash吗? 不同厂家的封装通常是兼容的,不过要看清楚电压。 MT应该是镁光的,质量应该不差的,价格好像比较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nandflash吗? 不同厂家的封装通常是兼容的,不过要看清楚电压。 MT应该是镁光的,质量应该不差的,价格 ...

是的,价格贵些没有关系, 关键读写操作和三星的K9F1G08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终你会发现,扔掉pcb重做,是最便宜的方案 设计的时候pcb若有空间,尽量设计几个不同厂 ...

全世界的NAND都一样的封装吧。

不存在换厂家就换封装的

网友:
找找海力士的  三星跟海力士兼容性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世界的NAND都一样的封装吧。

见笑了,nand flash 没有用过。。。以前只玩过 spi flash,,听说不少网友被  at45db 的缺货杀伤过不少,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一位ecc的,我们现在换的4位ecc,要改软件,脚位兼容的多着呢。但是要记得改软件,我们用的是飞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