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仑计是什么鬼

楼主(2017-05-16):
里边还分成充电和放电,    假如我电池里边有一半电量, 接入芯片, 这时候充放都是0,计算出来不就出错了,还有加密模块,什么鬼啊,玩不下去了啊

网友:
高精度的电量统计鬼

网友:
这个是电池电量统计的东西,,,比检测电池电压来估算剩余时间准很多,,

网友:
就是个电量计

网友:
这颗芯片什么型号,价格几何?

网友:
难道没听到说过有些鬼要标定么

网友:
TI的片子好贵啊。有其它品牌的吗?

网友:
寄存器可读写  那么充满电以后写入一个初始值吧

网友:
TI的bq34z100-g1

网友:
共享充电宝么?

网友:
我想应该是孙子兵法里的一个计策罢了~~~

网友:
你们再搞么?

网友A:
没有,只是在网上看到有共享充电宝拆解,看到上面有加电量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只是在网上看到有共享充电宝拆解,看到上面有加电量计芯片.

充电宝用库仑计纯属浪费。

网友B:
貌似是AXP的电源管理芯片,用过axp173很好用,带库仑计。库仑计测试电池必须把电放完电后,进行几次完整充放电,开启库仑计。记录下充放电的库仑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AXP的电源管理芯片,用过axp173很好用,带库仑计。库仑计测试电池必须把电放完电后,进行几次完整充 ...

  需要软件算法参与吗?

网友:
电流基本恒定就不需啥算法,把电流积分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