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MOS保护电路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7-05-16):
电路如上图,PMOS当单向开关使用。但有电路加入如上图的中稳压二极管,及电阻分压。
这个电路 是为了保护GS不被高压损坏,但是怎么的过程我不是很了解。请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正接通过PMOS的体二极管,反接门极电压为正,PMOS截至

网友:
电阻没什么好分析的,保证反接门极为正即可,稳压管是保护门极的,MOS门极电压不超过+-20V

网友A:
R3、C1吸收开关时刻的电压尖峰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C1吸收开关时刻的电压尖峰

谢谢你的解答,就是这个稳压二极管是怎么实现保护,你说+-20V是怎样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接通过PMOS的体二极管,反接门极电压为正,PMOS截至

刚接通时,PMOS管的体二极管导通,电源与负载形成回路,
Vg<<Vs,PMOS管导通,电流从D->S,PMOS的导通压降可以很小,把二极管短路,
而体二极管压降大,功耗高,电流越大,压降越大。
电源接反时,Vg是高电平,PMOS管不导通

网友:
nmos 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就是这个稳压二极管是怎么实现保护,你说+-20V是怎样得出来的? ...

看MOS管手册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