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3400 MOS管驱动电路,这样是否可以。

楼主(2017-05-16):
我用此电路做测试,7A可以长期运行,请问这样是否有安全隐患。(里面MOS型号为WST3400,资料显示最大7A)

网友A:
个人意见啊,6A电流,一个TO252的MOS完胜两个SOT23的AO3400,无论是耗散、电流都有优势
如果是感性负载,更要谨慎。

网友:
7A我都不敢用SOP8的,你还用两个23的就搞定,这个风险有点大。

网友B:
短时通电没问题,主要考虑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啊,6A电流,一个TO252的MOS完胜两个SOT23的AO3400,无论是耗散、电流都有优势
如果是感性负载,更 ...

我之前用的是IRFR5305,测了MOS管温度很高,温升大概有40多度;
而用WST3400后测试两个MOS管的温升只有最多2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时通电没问题,主要考虑散热

WST3400内阻只有18m欧姆;当最大负载6A时,功耗只有0.648W;而规格书里标称1W
而且我是用了2个MOS管,应该余量很大的呀。
我现在连续运行两个星期,而且是在70度的高温箱内运行的,没有问题。

网友:
MOS管是可以并联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