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PI从机通信求解?

楼主(2017-05-16):
最近一个项目用到了SPI通信。
以前用SPI通信都是做主机,从机是flash或是AD采集一类的,这个都简单,主从结构,一发一回。
但这次是我做从机 客户做主机,自由通信方式,他发过来命令我解析然后返回给他。若是串口肯定没问题。
但是spi做从机是不能给主机发送数据的,那我处理完的数据怎么回给主机,主机又是怎么知道他要读多少个??不解

高手请赐教,或是给一些简单的例子?多谢。

网友A:
从机必然是DMA,先把数据准备好在DMA里面,然后由主机来取。
最好配合中断线和状态线。

附件是我用STM32的SPI从机做一个应用,你可以参考一下SPI的时序及通讯方式。

网友B:
想一下NRF24L01 是怎么操作的就明白了.  其实和串口差不多的.   2401有数据了可以产生一个中断,当然你也可以查询状态寄存器, 查询有多少数据,然后读

网友C:
提供一个设计思路,LZ看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供一个设计思路,LZ看是否可行;

借助GPIO引脚作为从机通知主机的触发信号,主机收到触发信号后,向从机发送一些数据(可以自己定义一个协议),有一个握手的过程,此时从机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信息发送给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机必然是DMA,先把数据准备好在DMA里面,然后由主机来取。
最好配合中断线和状态线。

多谢了!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一下NRF24L01 是怎么操作的就明白了.  其实和串口差不多的.   2401有数据了可以产生一个中断,当然你也可 ...

是的,这个我明白,从机给个信号,主机过来读取,读取多少是有寄存器告知的。
我这个协议是和上位机,硬件上没有可扩展的。

网友:
实时要求不高,可以主机定时查询,就可以不要中断线了

网友:
我正在搞这个

网友:
需要高速USB转SPI适配器可以找我,最大透传速度可达50Mbps,同时支持主机和从机,两路SPI,SPI从机模式下可以连续接收数据

网友:
得加一根busy线,通知主机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