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现在MLCC容量越来越大,放在电源输入端怎样防冲击

楼主(2017-05-16):
设计DCDC时经常会放不少MLCC,发现上电冲击电流很大很大,
想知道:
1、对电容有没有损害?
2、EMC类认证对这一块有没有要求?
3、没有足够空间放扼流电感的情况下,如何应对?

网友A:
TI的图,但忘了是哪篇里面的了

网友:
输出选择有软启动的

网友B:
我们要求12V输入必须放100UF以上电解电容,每颗DC/DC输入端就近放10UF以上MLCC。
如果不放电解电容,在插拔电源时12可能会过压,导致DC/DC损坏。
只要冲击电流在电源适配器的范围内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要求12V输入必须放100UF以上电解电容,每颗DC/DC输入端就近放10UF以上MLCC。
如果不放电解电容,在插拔 ...

是的,没有电解的话很容易就过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的图,但忘了是哪篇里面的了

good,好图,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要求12V输入必须放100UF以上电解电容,每颗DC/DC输入端就近放10UF以上MLCC。
如果不放电解电容,在插拔 ...

感觉你这个应该放一个TVS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图,但忘了是哪篇里面的了

谢谢,下次尝试一下软起动电路看看,不过这次的项目空间很有限,本是想问问大电流冲击对电容的损伤,现在看来什么都不放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没有电解的话很容易就过压了

假设12V输入是一个有着很长引线的适配器,是有可能过压,
但是在这里 电解电容比大容量瓷片电容,对于预防过压有什么优势呢? 我没悟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下次尝试一下软起动电路看看,不过这次的项目空间很有限,本是想问问大电流冲击对电容的损伤,现在 ...

在2220电容上发现过一次裂纹(不是整体崩裂,只是有纹),容量稍微下降,电路仍在正常工作,因为当时就那一块板子,我没有做实验研究具体有什么影响,那裂纹也不一定是大电流导致的。

但大容量MLCC上电时(当这样的板子较多时)对电源和系统中其他电路来说是个考验,后来发现软启动是必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假设12V输入是一个有着很长引线的适配器,是有可能过压,
但是在这里 电解电容比大容量瓷片电容,对于预 ...

大电解的esr大一些,相当于mlcc串了电阻
richtek有篇文档讲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解的esr大一些,相当于mlcc串了电阻
richtek有篇文档讲过这个

其实我是问在已有大容量MLCC的基础上再加电解电容对预防高压有什么门道,没想通。
看了你的回复,应该是我的思路被 楼上的elecfun 引入歧途了。

网友:
电解电容是可以自愈的,脉冲击穿没啥事

MLCC好像也有自愈的,击穿部位自动熔断,定向失效为开路或者容量变小

钽电容就是个过压触发砸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没有电解的话很容易就过压了

当年上过当,输入接线过长,没接输入电容,芯片瞬间损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当年上过当,输入接线过长,没接输入电容,芯片瞬间损坏

铝电解 TVS 串电阻,都是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电解 TVS 串电阻,都是套路

TVS 串电阻 第一次听说,求科普。

网友:
引用 楼主:
TVS 串电阻 第一次听说,求科普。

可以参看 Analog Circuit Design I书中第一篇文章有介绍。
这本书论坛搜索 模拟电路设计 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电解的esr大一些,相当于mlcc串了电阻
richtek有篇文档讲过这个

感谢分享!这个文档很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问在已有大容量MLCC的基础上再加电解电容对预防高压有什么门道,没想通。
看了你的回复,应该是 ...

好吧,成功歪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VS 串电阻 第一次听说,求科普。

他说的应该不是在TVS上串电阻,分开的的几种方法
用TVS或电解或MLCC串电阻都可以解决过压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TVS 串电阻 第一次听说,求科普。

线长等效于电感大,上电瞬态响应有过冲电压,用ESR大一点的电容或TVS能有效降低过冲电压,所以套路就是电源输入口并联TVS or 铝电容电容 or 小电阻串联陶瓷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电解的esr大一些,相当于mlcc串了电阻
richtek有篇文档讲过这个

这篇文档看了之后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