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整定好后负载突变响应时间会变慢吗?

楼主(2017-05-16):
        问下,PID控制转速,,,空载整定好后,  加上负载 PID 参数需要重新整定吗?
                                或者, 这个负载下整定好后, 加上别的大小负载,需要重新整定吗?

网友A:
当然会变,目标的参数变了,PID的参数也会改变,很正常,所以,目标中要有一定的基数,比如一个温度槽,加入测试的东西和固有的液体(固体)的比例;一个飞机,机身和载物的比例,不要太大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会变,目标的参数变了,PID的参数也会改变,很正常,所以,目标中要有一定的基数,比如一个温度槽,加 ...

既然这样  PID 的优势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会变,目标的参数变了,PID的参数也会改变,很正常,所以,目标中要有一定的基数,比如一个温度槽,加 ...

带不同的负载 PID 参数有需要重新整定,那不是很麻烦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这样  PID 的优势在哪里?

优点:简单,谁都可以用,调好了效果很好;
缺点:调整困难,外部依赖较大,不能用于所有的情况;
所以有了各种PID的变种和AI算法

网友(2018-12-10):
楼上简单明了,PID整定依赖经验:再完美的经验都是对象依赖的,当然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