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1.5 2017.05.15发布新版本

楼主(2017-05-17):
链接:http://pan.baidu.com/s/1qXMnDuO 密码:fguy  文件来自luluyy。分享给网友。

网友:
包里有石角工具吗?

网友A:
我说看图像这么眼熟呢,原来是  PCBBBS上的达人呀,哈哈。现在还是用的   AD14.3.20 俄国种子。 目前(16.03.10)AD14的最后版本,推荐选择此版本!!

网友:
赶紧下载试试

网友:
下载试试,看看有什么新功能。搞事还是用老版本,呵呵!

网友:
已安装 OK !!!

楼主:
没装许可证哟

网友B:
许可证无效怎么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许可证无效怎么破?

里面有一个dll文件。   复制进入安装目录,就可以安装。

网友:
更新了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里面有一个dll文件。   复制进入安装目录,就可以安装。

非常感谢!搞掂

网友:
又更新了呀,不知道更新了些什么

网友:
更新太快了,有什么新东西没有?

网友:
从pcbbbs跑到这里来了?

网友:
这个版本好像要帐号才能激活单机许可证,

网友:
联系一下luluyy  我在win10下用里面的注册文件无法加载许可文件,可能是DLL文件不支持win10,能否解决一下。

网友:
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我的无法加载许可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面有一个dll文件。   复制进入安装目录,就可以安装。

你的没有正确加载许可文件没软件不可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搞掂

我的无法加载许可文件

网友:
谢谢分享, 更新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无法加载许可文件

官方建议全新安装,是否?
就许可证是否删除?
dll文件是否复制?
逐一排查吧。确实有一部分网友反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许可证无效怎么破?
官方建议全新安装,是否?
就许可证是否删除?
dll文件是否复制?
逐一排查吧。确实有一部分网友反馈不行。

请尝试下,具luluyy透漏,确实更改了,和旧的不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尝试下,具luluyy透漏,确实更改了,和旧的不同。

我把旧版本卸载了,然后把C盘里的和软件相关的文件夹全删了,包括隐藏文件。再装7.1 ,关闭软件。再严格按照操作流程,复制DLL文件到根目录。重启软件加载许可文件,没反应。关闭软件重新运行软件,许可证还是没加载成功,各位高手,请指导一下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说看图像这么眼熟呢,原来是  PCBBBS上的达人呀,哈哈。现在还是用的   AD14.3.20 俄国种子。 目前(16.0 ...

这个AD14.3.20你使用多长时间了,这个版本你尝试过吗?还是想找一个稳定版下下。
PS: 我在pcbbbs上找着了,不晓得下哪个版本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AD14.3.20你使用多长时间了,这个版本你尝试过吗?还是想找一个稳定版下下。
PS: 我在pcbbbs上找着了 ...

以前用9.0版本,挺稳定的,只是有时间会在固态硬盘上损坏项目文件,不知道原因,机械硬盘上从没丢过的,后来改为AD14.3.20,目前用起来还好,挺稳定的,就是有导出smart pdf时导的图没法全页,找不到原因,其他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把旧版本卸载了,然后把C盘里的和软件相关的文件夹全删了,包括隐藏文件。再装7.1 ,关闭软件。再严格 ...

唉!真有点奇怪。确实有些遇到不能加载许可证的网友。
另外,这个版本,PCBDWF严重bug,用下就提示内存不足。还有就是AD17.0版本的,经常崩溃。大多还是在用AD16的版本。
如果还是不行,你先让这个版本飞一会。看看luluyy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AD14.3.20你使用多长时间了,这个版本你尝试过吗?还是想找一个稳定版下下。
PS: 我在pcbbbs上找着了 ...

AD14.3.20是相对稳定的版本呀。可以的。就是目前AD17的,全部都不太稳定,容易崩溃。无法保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AD14.3.20是相对稳定的版本呀。可以的。就是目前AD17的,全部都不太稳定,容易崩溃。无法保存。 ...

谢谢大神提示,同时谢谢楼上的26楼-OurWay坛友。

网友F:
18版本的也出来了,邀请函发给我,让我去体验。话说我是正版用户噢。

网友:
这个版本好像不太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AD14.3.20是相对稳定的版本呀。可以的。就是目前AD17的,全部都不太稳定,容易崩溃。无法保存。 ...

下载并安装了AD14.3.20,好象并没有看到石解刀的方法啊?
PS:准确地说,是我总是无法成功添加license,不管是把license文件夹放在外面,还是放在AD根目录下面,结果都一样。我在想,是不是还漏了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9.0版本,挺稳定的,只是有时间会在固态硬盘上损坏项目文件,不知道原因,机械硬盘上从没丢过的, ...

大神,我的14版本总是加不上license,不管是放在根目录下,还是非根目录下,总是加不进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神,我的14版本总是加不上license,不管是放在根目录下,还是非根目录下,总是加不进去。

得先用一个文件覆盖后,再用许可才可以,记得压缩包里有来

着,

DXP.exe

网友G:
我装的,覆铜不行,有啥解决办法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得先用一个文件覆盖后,再用许可才可以,记得压缩包里有来

着,

好象并木有用啊,我安装的A14.3.20后,昨天还能见着那个添加license的界面,今天使用你这个dxp.exe后,直接添加license的界面也木有了。
这下,脸一黑。
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装的,覆铜不行,有啥解决办法吗?

听说有的版本就是不行,你只能换版本,你是安装的AD14.3.20吗?

网友:
AD14.3.20可以添加许可文件,前提是要用破解的dxp.exe替换原来的文件。AD17.1.5 2017.05.15这个版本用添加DLL文件的方式就是无法加载许可文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唉!真有点奇怪。确实有些遇到不能加载许可证的网友。
另外,这个版本,PCBDWF严重bug,用下就提示内存不 ...

今天发现7.1版本的KEEPOUT层无法使用,不知道算不算bug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发现7.1版本的KEEPOUT层无法使用,不知道算不算bug

PCBBBS那边也有很多反馈的,使用快捷键 P K T 或者放置→ 禁止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象并木有用啊,我安装的A14.3.20后,昨天还能见着那个添加license的界面,今天使用你这个dxp.exe后,直 ...

14.3.20较为稳定,不应该存在这样的问题,你需要找下你的操作步骤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我的14版本总是加不上license,不管是放在根目录下,还是非根目录下,总是加不进去。

需要复制DLL文件到DXP.EXE目录下,然后启动DXP.EXE在加载安装包里的许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18版本的也出来了,邀请函发给我,让我去体验。话说我是正版用户噢。

那就去呗,正版稳定吧??

网友:
说的我都不敢装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14.3.20较为稳定,不应该存在这样的问题,你需要找下你的操作步骤是否正确。 ...

请问楼主有没有Altium designer 14.3.20这个版本的下载地址?谢谢

网友:
17目前发现修复了笔记本低分辨率显示部分菜单界面显示不全问题。比如图层管理界面现在不会超出屏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有没有Altium designer 14.3.20这个版本的下载地址?谢谢

百度盘ISO: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1CMeuG 密码: 7ke5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盘ISO: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1CMeuG 密码: 7ke5

感谢楼主!谢谢!

网友(2017-08-09):
楼主,  Altium Designer 17 的插件如何安装,安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