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生成BOM的时候如何能够自动标识出元件是THT还是SMD?

楼主(2017-05-17):
在原理图元器件属性上哪个选项可以添加?

网友:
PADS是判断零件上是否有过孔,  有些封装上面添加了过孔的     就会当成插不是SMT的零件.

也就是说不要迷信自动导出是否是SMT.    非要能自动导出, 自己一个一个的在原理图中添加自定义属性.

以上是权威回答,不信我们打赌.

网友(2018-08-16):
对原理图器件增加一个属性  是否为插件  可以在BOM中导出

网友:
原理图里双击元件,点这里加个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