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上买的几个stm32f030c8t6芯片焊板上,复位脚低电平咋回事?

楼主(2017-05-17):
排除pcb问题,假货?

网友A:
排除法,LZ验证过其它渠道买的030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法,LZ验证过其它渠道买的030可以用?

手上只有这几个

网友:
可以割断复位线来排除是复位电路有问题还是芯片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法,LZ验证过其它渠道买的030可以用?

原因找到了,说出来难以置信:模拟电源VDDA上的电压低了,大概只有1.8v,接成和VDD一样就正常了。按手册VDDA大于等于VDD

网友:
无语!

楼主建议你以后再做新板子,先买货源可靠的芯片做调试,,,,,,否则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会把自己搞疯的!

网友B:
我有一次STM32的模拟地悬空,一批板子报废。

网友C:
因为上电复位监控器检查的是 vdda ,你不送电给 vdda ,它认为你的系统还没有正确上电。

网友D:
说了多少遍了 stm32 所有的 vdd和GND都要接上 不能悬空。 每天都有人犯这种错 - -

如果悬空可以用的话,  ST的工程师就是SB啊浪费管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了多少遍了 stm32 所有的 vdd和GND都要接上 不能悬空。 每天都有人犯这种错 - -

如果悬空可以用的话,   ...

第一次看到  还有大牛  这些脚还空着   确实功力深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了多少遍了 stm32 所有的 vdd和GND都要接上 不能悬空。 每天都有人犯这种错 - -

如果悬空可以用的话,   ...

没悬空,ldo比例电阻没搞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上电复位监控器检查的是 vdda ,你不送电给 vdda ,它认为你的系统还没有正确上电。 ...

谢谢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次STM32的模拟地悬空,一批板子报废。

真是郁闷啊

网友:
学到了,以后不犯这种错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次STM32的模拟地悬空,一批板子报废。

这样也敢做批量,调试时候就会有问题吧?话说上次做了6K板子,因为换了贴片长,PE发资料给工厂错发了bom版本,因为是代工代料结果两个电阻贴错,上线20%多不良,最后通过改代码把那批货出了。连着两个通宵,人都要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也敢做批量,调试时候就会有问题吧?话说上次做了6K板子,因为换了贴片长,PE发资料给工厂错发了bom ...

我比不了正规公司的批量,个体户,批量也就嘉立创样板的量,小本生意。

网友(2018-07-11):
遇到过上电后STM32复位电压低,好几个芯片这样,重新换了芯片就好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看评论也能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