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极跟随器型开关和发射极接地型开关相比,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5-17):
我看书上说,二者相比,射极跟随器型开关不需要加速电容就能达到很高的开关速度,为什么?

而且也不需要限制基级电流的电阻为什么?
还有,既然射极跟随器型开关有这些优点,速度快,使用元件又少,是不是在应用上应该优先考虑这种电路啊?

网友A:
射级跟随方式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管子功耗大。不用基极限流电阻是因为负载会把射极电位抬升形成负反馈抑制电流

网友B:
都在图里,射极跟随器电阻在发射极上,所以基级不用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级跟随方式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管子功耗大。不用基极限流电阻是因为负载会把射极电位抬升形成负反馈抑 ...

多谢。射极跟随方式导通时工作在放大状态,功耗就大吗,射极接地型导通的时候可是工作在饱和态啊,还有,在应用中对二者选择上应该如何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在图里,射极跟随器电阻在发射极上,所以基级不用限流电阻。

这幅图是针对晶体管开关的吗,我看着不像是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幅图是针对晶体管开关的吗,我看着不像是啊

哪里不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不像。

可能是我知识有限,我感觉你给的这幅图上的参数是针对放大电路的,因为开关电路的主要参数不主要是开关速度吗,怎么会和输入输出电阻,电流放大这些参数联系一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知识有限,我感觉你给的这幅图上的参数是针对放大电路的,因为开关电路的主要参数不主要是开关速 ...

开关量也就是信号,信号就要考虑输入输出阻抗,开关频率,带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