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的IP核fifo,在清除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7-05-17):
我使用了altera的fifo核,在一个信号到来时,我清除fifo(同步清除和异步清除都试过)后,实际上fifl中保留了清除前最后一次写入的数。

比如,在清除前,写入fifo全是0x01。清除后,写入的是0x05。但我在清除后读出来的第一个数却是0x01,从第二个数才是0x05。

试了各种方法,都是这种现象。没办法,要使用清除功能,所以只好改用了双端口RAM。

网友:
帮顶 只用过软核

网友:
一般fifo要rd后数据才出来,数据不是预读的。

网友:
是不是写数据总线不变,写使能在清除后有效了?用了很多次fifo ,从没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