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照片里压接的插头正式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7-05-17):
请教图中这种插头正式的名称是什么?谢谢!

网友:
这种有点意思啊,呵呵

网友:
有趣,顶上去让大家看看。

网友:
第一次见,顶上去

网友:
jst molex等网站搜搜看,量量间距,找找看。

网友:
这种叫“线对侧边卡电源连接器”,具体是哪个牌子的就不清楚了,可以用这个关键词查下

网友(2017-07-09):
这个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