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嘉立创PCB板品质投诉的问题。各位进来评评理

楼主(2017-05-17):
我5月1号左右收到我最近一次在嘉立创的小批量PCB电路板,一共2种板子,一起800小片。

我的订单选择是沉金,加了100块钱特意选的沉金,就是为了防止氧化。

收到货之后,根据惯例,生产了几十片,没想到结果惨痛,全部有问题,焊盘不上锡,不管是芯片的焊盘(一个芯片好几个脚不上锡),还是插针的焊盘(90%都不上锡,很难上锡,电烙铁来回焊接五次以上才勉强上锡)。

好发现问题了,找嘉立创投诉,他们告知,要退回“”化验“”,好吧,我退回。(最后知道他们的处理方式是寄回去他们用专门的设备“清洗”一下)

等了数日,他们寄回来了,我觉得这下问题解决了吧,但是。。。。但是。。。。。但是,同样生产了几十片,惨。。。。惨啊。同样全军覆没,和上次一样的问题。

很无奈再次投诉,今天也就是今天17号,我无法忍受,主动打电话过去询问进度,他们让我耐心等待。 。。。居然这样。。。。我等了大半个月了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催催催, 终于他们给我答复了,说PCB板依然有问题,,,等了大半个月,居然这样回复我,我只好要求退款处理。

接下来是更加可笑的了,嘉立创居然说退钱可以,但是。。。但是。。。。但是我嘉立创只能退还你退给我的PCB板的费用,意思是我之前生产的一百来片PCB板,我要自己掏腰包。好吧,我不跟你计较我的损失,你嘉立创现在反倒跟我算起了你PCB板的费用来了。。。

我浪费大半个月,来回折腾两次,你们出厂之前的QC,第一次退货返回的QC,就是这样的QC吗?浪费我这么多时间,最终居然是QC不通过,电路板氧化,我可是沉金的板子,收到货两三天就开始生产了,并没有长时间存放。

你们最后告诉我退钱只能退我退回去的板子的钱。。。。居然有这样可笑的问题。

我之前生产的不良产品,这个费用我找谁要?我找谁要?我找谁要? (我编号105376G)

请诸位给我评评理,大家试想一下,你们下次在嘉立创加工的PCB,是不要先自己实验一片,因为他们的QC基本上是没有QC的,如果你不实验,不要盲目生产啊。。。惨痛的教训。

(我自己留了100片在这里,为了防止急用,如果嘉立创需要,我还可以寄回去100片,好歹这100个不良的PCB也要差不多200块钱吧,如果不退,我岂不是要花同样的钱,买到劣质的PCB)

备注:各位不要说是我自己的问题了,嘉立创他们的“”化验“”结果已经表明了是板子确实存在问题,所以不要说我生产流程或者我设备有问题,谢谢

编辑原因:增加图片,和修改几个字

嘉立創的回复:
   因任何问题,而且扯了这么久没有让客得到一个满意的处理,实表歉意,我第一时间接到楼主的短信,我第一时间处理,我也在短信中回复楼主,以责成经理在处理此事:

第一时间短信转发:

第一时间qq上联系经理:

对于沉金氧化的问题,及锡板个别不上锡的问题,涉及比较复杂,我们一直跟我们的售后说,疑则嘉立创承担的原则!这也是我们大力发展smt的一个主因吧,省得客在路间扯皮

楼主:
如果有不幸的客户全部生产了,那估计嘉立创一毛钱都不赔,除非客户把PCB上的芯片一个一个吹下来,然后按照实际数量把PCB板退回去给嘉立创,才可以拿到钱,更别说赔偿了。

网友A:
逻辑没错啊,用掉的不能退,不矛盾。

网友:
一不小心发了个破处贴

网友:
PCB品质出问题应该全赔PCB货款,PCB货款对于一个板子的成本比例是比较小的了,如果品质不良却会带来很大的损失,这件事情就看处理得好不好,处理得好,是个广告,处理不好,就是污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没错啊,用掉的不能退,不矛盾。

那按照这样的逻辑,只能是楼主自己倒霉了,运气不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没错啊,用掉的不能退,不矛盾。

如果有不幸的客户全部生产了,那估计嘉立创一毛钱都不赔,除非客户把PCB上的芯片一个一个吹下来,然后按照实际数量把PCB板退回去给嘉立创,才可以拿到钱,更别说赔偿了。

网友:
我觉得如果楼主位说的是真实的话,这属于生产事故了。应该嘉立创全额承担责任才对。毕竟责任不在客户。就算客户自己用掉了绝大部分,只要事实是真实的。就应该退。

毕竟嘉立创的发展我们是看在眼里的,真的好厉害,发展好快。
每次嘉立创主动降价,都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公司,公司的领导层很有远见。希望能妥善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错内容了,感觉沉金的板子确实会比较难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没错啊,用掉的不能退,不矛盾。

你这个适用于PCB没问题还差不多,质量问题没让你陪焊接,器件等费用就不错了

网友B:
嘉立创的小批量沉金,我也遇到过不上锡的,特别是对无铅锡丝很不容易浸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的小批量沉金,我也遇到过不上锡的,特别是对无铅锡丝很不容易浸润。

后面的小批量我就不再使用沉金了。

后焊插件的时候 用沉金太心累 , 气泡啊,不浸润啊。

喷锡是完全没问题的。

本来是借沉金装逼的,逼没装成,还弄的自己一身骚。

网友:
JLC的品质真的很一般,也就只能做做喷锡的,其他的还是找专业厂家做吧/

网友:
我也认为应该嘉立创全额承担责任才对,公司的板,下单操作的人也要对公司负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应该不算是
这个可能和器件散热、敷铜散热有关,热量不够

我跟楼主一样,同一个焊盘,要用焊锡重复焊好几次,才能勉强能看。
用的高频烙铁,温度370到420都试过。就是很难焊上。

喷锡的板子,焊接可以说是如丝般顺滑。
平常沉金,可以说是勉强可用,但经常有气泡。
有一次的沉金板子,焊接的生不如死。

网友D:
表面处理:1)喷锡,喷锡中分为有锡及无锡   2) 沉金  3)镀金
好不好,容不容易出现问题,他们的特性决定了
一:有锡喷锡是最好焊接的,问题极低  无铅相对于有铅则比较相对较高,因为无铅的焊点高于有锡
二:金板相对于锡板,都是难焊的,镀金我们早就停产10多年了,简真是生不如死,沉金相对于来说还好,但是对于铅板来说则出现问题比较很高

如焊接厂家,表面上加了助焊剂,过个半个小时或是几个小时不焊,则就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面处理:1)喷锡,喷锡中分为有锡及无锡   2) 沉金  3)镀金
好不好,容不容易出现问题,他们的特性决定 ...

是不是好多错别字,只能看懂大意了。一直用的是有铅喷锡所以没遇到问题,看老总这个回答如果用无铅喷锡不良率就会升高了?有经常做环保PCB的可以说下实际使用感受吧

楼主:
嘉立创已经退还订单的钱了,就这样吧,原本只求追求订单的钱,不想索要什么赔偿,现在钱退款了,就算了,只是我下次在嘉立创做板子,先实验一两片,才敢全部做啊,有点怕怕

网友:
测试板只投嘉立创,方便;小批,never~

网友:
楼主你确定小批量沉金加100喷镀费?实际沉金价格比无铅贵一半以上。

网友:
不要说你是沉金的,我前几天打样的喷锡工艺样板也同样不上锡。把焊接小妹妹折腾了好久才搞好。

网友:
这个我也觉得嘉立创应该全赔,包括快递费,还得带点精神损失的

网友:
说沉金板比喷锡板还难上锡的,我只能说,简直胡说八道,偷工减料用的污染过的 沉金,导致不上锡 去怪选择错误的工艺,这是我第二次见到,第一次是我自己的亲生精力,深圳远洋精密, 一只做的 沉金板,那一批也是那样 不上锡 推脱责任。我只能说 楼主,1,要么放弃 沉金装逼,继续喷锡,2  要么换专业的厂 做沉金。  其他厂做的沉金 是黄的,JLC 的沉金只能算是淡黄色  有点金色在上面。仅此而已。

网友E:
我上次做板子就短路了,非常复杂的四层板,5片样板,板费就400多。有1.2间距的大BGA,焊接、物料钱更多,都是很贵的器件,具体花了多少钱为了避免误会,我就不说了,反正很贵。有一块板子短路,我排查了3天,但短路被我找问题的时候抠开了,板子也抠废了,没有证据了,JLC只赔偿一次免费加急。我一气之下说不用赔偿了。1.8V和19V短路,我和板子都冒火了。JLC的QC我感觉完全是个摆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做板子就短路了,非常复杂的四层板,5片样板,板费就400多。有1.2间距的大BGA,焊接、物料钱更多,都 ...

这个还可能是smt连锡导致的短路。没证据了就说不清楚了。

jlc的qc我也投诉过,小批量中满身划痕的板子居然也给我发出来了。lqfp48的焊盘掉了丝印油的板子也给发出来了。

网友:
我也认为应该嘉立创全额承担责任才对

网友:
沉金,正常情况下都是非常好焊接的。

网友F:
作为一个在JLC“受过伤的客户”,我强烈建议嘉立创应该采用一个机制,客户付费加工PCB,账款应挂靠在一个中间平台上做缓冲处理,带客户确认后费用打到JLC账户。这样大家都公平,否则无任何制约和保障!

网友:
支持全额退款。并做一定补偿。时间消耗不起。

网友:
我用过军工级的沉金板子。焊接比喷锡的好上锡。头一次听说沉金的反倒不好上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作为一个在JLC“受过伤的客户”,我强烈建议嘉立创应该采用一个机制,客户付费加工PCB,账款应挂靠在一个中 ...

嘉立创没有这种现金流,价格也就做不到这么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