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论坛装机高手,俩显卡 是怎么个用法?

楼主(2017-05-17):
有个集显,有个独显,自动用的独显?还是俩都用上了?

网友:
自动用集显

网友:
记得在电源那里可以设置

网友A:
AMD Radeon R5 M330还不如HD G520

网友:
台式机装独显驱动,重启,独显控制界面有个切换,NVIDIA是这样的 amd应该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D Radeon R5 M330还不如HD G520

大哥你说的还真有点雷人了,这外加了一个显卡,还不如板载的?那还不如直接把这个外加的给卸了呢?

网友:
两显卡的情况下独显驱动老是出问题

网友B:
我还以为高端的火力交叉,双显卡跑4k大型游戏呢。。。。。

网友:
一般台式机BIOS中设定默认为外插显卡就屏蔽集显,要同时用BIOS内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高端的火力交叉,双显卡跑4k大型游戏呢。。。。。

交火其实并不好,N多兼容性问题,比如新出的游戏,没有那么大牌的游戏,都不支持,还得跑单核。。。烦

网友:
以前的bios只有控制使用那个,不能两个都启用。

现在intel主板新bios支持集显和独显两个都能启用,但开机时它只初始化第一个,究竟是哪个,也是在bios控制。进入windows后就可以两个都使用了。
AMD的最近两年没装过,所以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说的还真有点雷人了,这外加了一个显卡,还不如板载的?那还不如直接把这个外加的给卸了呢?{:dizz ...

R5 M330与HD G520哪一个最好,你可以自己安装显卡评分软件试试。
当然HD G520的显存由128调整>1024(和R5 M330为2048),

网友:
多用,再装多个显示器。

网友:
好多笔记本支持切换  然并卵  从来没折腾过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