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可不可以进行反转?

楼主(2017-05-18):
如题 ,CPU风扇可以进行反转么? 还想问下CPU风扇属于什么马达。

网友:
你是要反过来安装还是电源正负反过来?电源绝对不能反,里面有控制电路

网友:
笔记本里面那种都有IC控制的,应该不能随便调换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

雕刻机的主轴电机,将变频器输出的3相线,随便调换2条,就可以更换方向 。 ...

不太懂电机的技术细节,不过换任意2线就可以改方向,这一点倒是和普通的BLDC一样了

网友:
反转没啥用呀,基本没啥风,扇叶是有动力学讲究的。

网友:
把风扇翻转180度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估计楼主是想反转去除灰尘吧

网友:
如果是三相无刷电机,基本不可以反转。他们已经把电机做好模块,换相就是往正转的方向换。那个电机就是一个4PIN的接口----VDD,GND,PULSE,FB。PULSE是PWM调马达转速,FB是反馈转速脉冲做闭环控制转速的。

网友:
反转是可以的,需要特别设计。正常硒钢片是设计了大小头的。帮助启动。无法通过改变电源反转,需要修改线圈的绕线方向。

网友:
楼上也有人说了,要反转,把风扇反面安装即可。这种风扇是两面可以安装的。

网友B:
三相的cpu风扇可以反转,通常驱动电路有一个脚控制正反转。如果是程序控制的就不行,取决于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相的cpu风扇可以反转,通常驱动电路有一个脚控制正反转。如果是程序控制的就不行,取决于程序。 ...

淘宝上买的散热风扇,有些是可以反接的,貌似也可以转(到底朝哪边忘记了)。还有一种是反接会短路,里面应是加了二极管

楼主: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风扇     这个是属于三相的还是单相的呢???

网友D:
电脑风扇绝大多数是单相无刷,里面的硅钢片形状决定了启动旋转方向,不能反向。
只有少数服务器用的大功率散热风扇是三相的。

楼主:
谢谢各位 ,小弟是新人 。懂得比较少  多谢各位哥哥们帮忙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风扇绝大多数是单相无刷,里面的硅钢片形状决定了启动旋转方向,不能反向。
只有少数服务器用的大功率 ...

  你有单相直流无刷相关的资料么  我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买的散热风扇,有些是可以反接的,貌似也可以转(到底朝哪边忘记了)。还有一种是反接会短路,里面 ...

二极管  感觉会有的  不加的话反接会不会烧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风扇是两相的,但自己带霍尔和三极管换相,霍尔的0和1切换A相还是B相供电 ...

两相的  是引出几根线啊   三根么?  公共端接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部两个线圈而已,这个自带两相驱动啊,驱动器输入是两线的。当然高级的有三线带测速的还有四线带测速调 ...

那四线调速的那种马达是什么马达呢?  三相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风扇,调速只是pwm降压,成本低

把PWM转成直流电压了么? PWM调速不是控制下管的开关来调速的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有单相直流无刷相关的资料么  我想看看

原理非常简单,硅钢片外轮廓有一边较窄,造成磁隙一边大一边小,线圈通电后转子就会向磁隙小的方向旋转,然后触发霍尔换向驱动另一组线圈,这样就一直维持转动了。
下图是一个垃圾显卡散热风扇,仔细比较硅钢片两边可以看见细微的宽度差异,右边的PCB除了一个4脚芯片就啥都没有了,霍尔和驱动集成在一起,简陋到极致。
当然高端一点的风扇里面还是会有点电阻电容,然后霍尔也可能是跟驱动分开的,不过原理和这个没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非常简单,硅钢片外轮廓有一边较窄,造成磁隙一边大一边小,线圈通电后转子就会向磁隙小的方向旋转 ...

搜嘎,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