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文档奇芭问题求解

楼主(2017-05-18):
这几段文字会自动铺满整页, 如果你删除最后一段的那些空格就会看到段落间距自动拉大了, 总之这些文字就是贱贱的铺满整页纸。
求问题原因及解决方法

网友A:
看图,你把页面弄成垂直两端对齐了。改成顶端对齐,就不犯贱了。

网友:
LZ不会是在搞恶作剧吧

网友:
还是不试了,怕病毒。

楼主:
相信我,纯文档,没有宏。

网友:
试了下。解不了。坐等高手。

网友:
确实能够自动填满,但是wps打开没问题,我的word2016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你把页面弄成垂直两端对齐了。改成顶端对齐,就不犯贱了。

确实是这样的, 改过来就好了。这是帮一个朋友问的, 不知道他怎么会改成那样。 已设为最佳答案, 谢谢了

网友:
  原来是格式问题

网友:
在布局-->页面设置->右下角箭头->打开页面设置选项卡->版式->页面-垂直对齐方式 选择顶端对齐。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