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认识下图这种端子,叫什么名称?

楼主(2017-05-18):
大家有没有认识下图这种端子,叫什么名称?谢谢!

网友:
很常见的XH2.54或者PH2.0

网友:
这种是很不好找,我原来就没找到
最后用的牛角代替的

楼主:
焊在大板上的这个是常用的,焊在小板上的这个就有很少见了,所以不认识。

网友:
很常用的。。。。

网友:
小板上那个没见过

网友:
小板上那种没见过,哪位高人给科普下?

网友A:
这属于板对板连接器了,JST有找到
JQ 连接器

楼主:
谢谢20061002838,好像就是这个。

网友:
XH2.54很常用

网友(2017-12-20):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板对板连接器了,JST有找到
JQ 连接器

谢谢,这种端子看起来很好,准备用一下